三极管与运放做的振荡电路有何区别?

楼主(2010-12-17):
还有就是振荡频率5M的话,运放的带宽至少要多少呢?三极管的特征频率至少要多少呢?

网友A:
“ 三极管与运放做的振荡电路有何区别?”
没有很大的区别。三极管可以选用频率特性比较好的,振荡频率容易做得比较高,运放一般不能振荡到高频率。不过,运放增益高。
要求振荡到5MHz,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显然要比5MHz还宽,需要宽多少,视你的振荡电路而定。一般至少要几倍。

楼主:
运放工作在振荡状态的时候不是增益为1吗?为什么还要预留几倍的带宽呢?

网友A:
3楼:
运放的反馈电路,增益可不是1,很可能有相当损耗。

网友B:
5M频率用运放做振荡器,够奢侈的.除非板子上面有多余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