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没见过,麻烦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0-12-17):
#ifdef SYSCLK_FREQ_HSE
  SetSysClockToHSE();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24MHz
  SetSysClockTo24();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36MHz
  SetSysClockTo36();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48MHz
  SetSysClockTo48();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56MHz
  SetSysClockTo56();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
  SetSysClockTo72();
#endif
各位给分析一下,怎么读这段程序,#elif 都没有见过啊?谢谢了

网友A:
晕!这是条件编译啊,LZ你不熟悉C么?

网友B:
如果定义了SYSCLK_FREQ_HSE
  SetSysClockToHSE();
如果没有定义SYSCLK_FREQ_HSE 定义了SYSCLK_FREQ_24MHz
  SetSysClockTo24();
类推

网友C:
晕!这是条件编译啊,LZ你不熟悉C么?
引用 网友A:

懂能问吗。。。。。。。

楼主:
条件语句我知道,但这个#elif确实没用过,让各位见笑了,不过很谢谢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