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17):
我的机子是个老机器,每天第一次开机必然要死机一次,死机时的现象是突然重启,重启以后怎么折腾都不会死机。系统重装过n次, 2根256M的内存,主板电容、电源电容没有冒顶现象。跟各位求助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具体配置如下:

计算机类型                                        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ACPI) PC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操作系统版本升级(SP)                              Service Pack 3
      Internet Explorer                                 6.0.2900.5512
      DirectX                                           4.09.00.0904 (DirectX 9.0c)
      计算机名称                                        PC2010072513ETU
      用户名称                                          Administrator
      登录域                                            PC2010072513ETU
      日期/时间                                         2010-08-13 / 21:45

    主板:
      处理器名称                                        AMD Athlon XP, 1466 MHz (11 x 133) 1700+
      主板名称                                          Unknown VIA KT333 Motherboard
      主板芯片组                                        VIA VT8367 Apollo KT333
      系统内存                                          512 MB  (DDR SDRAM)
      BIOS 类型                                         Award (09/27/02)
      通讯端口                                          通讯端口 (COM1)
      通讯端口                                          通讯端口 (COM2)
      通讯端口                                          打印机端口 (LPT1)

    显示设备:
      显示卡                                            GeForce 6200  (128 MB)
      显示卡                                            NVIDIA GeForce 6200  (128 MB)
      3D 加速器                                         nVIDIA GeForce 6200 AGP
      显示器                                            LG L196WTQ (Digital)  [19" LCD]  (1708277993)

    多媒体:
      声卡                                              BrookTree Bt878 Video Capture Device - Audio Section
      声卡                                              Realtek ALC200(P)/ALC201(A) @ VIA AC'97 Enhanced Audio Controller

    存储器:
      IDE 控制器                                        VIA Bus Master IDE Controller
      软盘驱动器                                        软盘驱动器
      硬盘驱动器                                        ST3160215A  (160 GB, 7200 RPM, Ultra-ATA/100)
      硬盘驱动器                                        ST340016A  (40 GB, 7200 RPM, Ultra-ATA/100)
      光盘驱动器                                        HL-DT-ST CD-ROM GCR-8521B  (52x CD-ROM)
      硬盘 SMART 状态                                   OK

    驱动器分区:
      C: (NTFS)                                         9804 MB (5836 MB 可用)
      D: (FAT32)                                        38152 MB (512 MB 可用)
      E: (FAT32)                                        78408 MB (3422 MB 可用)
      F: (FAT32)                                        64377 MB (5687 MB 可用)
      总容量                                            186.3 GB (15.1 GB 可用)

    输入设备:
      键盘                                              标准 101/102 键或 Microsoft 自然 PS/2 键盘
      鼠标                                              PS/2 Compatible Mouse

    网络设备:
      主 IP 地址                                        169.254.58.158
      主 MAC 地址                                       00-E0-4C-05-3A-C0
      网络适配器                                        Realtek RTL8139/810x Family Fast Ethernet NIC  (169.254.58.158)
      网络适配器                                        WAN (PPP/SLIP) Interface  (10.248.147.165)

    外围设备:
      打印机                                            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
      USB1 控制器                                       VIA VT8233C USB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
      USB1 控制器                                       VIA VT8233C USB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
      USB1 控制器                                       VIA VT8233C USB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

网友A:
一般是硬件问题,凉态工作不稳定,我遇到过主板不稳定,还有硬盘问题,关上双通道(把内存插在不同颜色插槽上 一般为硬件问题不好根除。

网友B:
启动机器进入BIOS等待,如果此后长期未再发生自动重启说明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否则才能说明是硬件问题。

网友C:
建议LZ清洗下CPU风扇~~
我也遇见过一样的情况

网友B:
风扇停转或转速不足是不会导致楼主所说的情况的。

网友D:
电源爬坡过慢 .

如果是windows的过程死机的,建议开启windows的调试功能,从串口输出, 另外一台电脑开打印出来的消息.
前几天刚搞定一个硬盘的模式配置错误,加载的驱动不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风扇已经清洗过了,没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去试试春阳哥的这个方法。
我想起来了,已经重装过很多回系统了。应该不是软件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是开机进入系统后才重启的,难道要换电源吗?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负载过重,我带了两个硬盘的。

网友:
“老机器,每天第一次开机必然要死机一次,死机时的现象是突然重启,重启以后怎么折腾都不会死机。”
--------------------------------------
就这个现象来看,极有可能是主板上的电池即将寿终正寝。
前一天关机后电池电压逐渐下降,BIOS保存的设置丢失,第二天第一次开机设置错误死机重启,但主板上电给电池充了一点电,又能保持设置一小段时间,之后的重启就不再发生死机,但关机时间长一点,比如一晚上,电池不能保持这么长时间,BIOS设置又会丢失。
楼主把主板上的电池换了看看吧。

楼主:
ls说的有道理。

楼主:
但是现在的主板电池特别差,我买了好多块了,都用不了几个月。

楼主:
换了主板电池,经过几天的观察,开机刚进入系统界面死机,而且还有死几次才能正常,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E:
晶振是不是会有问题?
貌似这个东西不会出问题, 不过看你的现象也不好说

网友B:
BIOS电池与此无关的,用我前面说的方法检验。

楼主:
好的,谢谢春阳哥。

网友F:
“进入BIOS等待”不死机并不能代表硬件就没问题,比如内存错误、接触不良、电源不良、散热不良、CPU内部问题等

网友G:
启动机器进入BIOS等待,如果此后长期未再发生自动重启说明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否则才能说明是硬件问题。
引用 网友B:

这不能判断不是硬件问题,我办公室一电脑,进BOIS一天都没有问题,但就是在进XP马上重启,最后是因为CPU出了问题。

楼主:
经过验证,进入bios不死机。

楼主:
昨天把电源换了,能然死机。
现在的现象是,刚进到windows启动画面,黑屏的时候就重启,如此3、4次,才进入系统。进去以后还要不定时的死机,真不知道电脑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H:
电源有问题!我的电脑出现过同样的现象,结果就是找了一个电源来换上去,OK了!

楼主:
ls,我把电源换了,还是频繁重启,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有个原因各位没有想到,机箱开关,重启开关。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