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中PID控制能做什么

楼主(2010-12-17):
我们刚学PID控制,我想知道PID控制能做什么有趣的应用,该怎么用???
还有,请问美军的密集阵用的是PID控制吗?

网友A:
你想控制什么,就控制什么,PID仅仅是一种控制算法而已

网友B:
PID是最常用的经典控制算法,众多自动控制系统都是采用PID算法的,但密集阵系统不会是,PID控制算法不适于密集阵那样的快速伺服系统。

网友C:
请问chunyang大侠,一般的快速伺服系统用什么算法比较好点呵呵
我近来在搞这个,但是还没有处理到控制伺服一块来呵呵!

网友B:
这个有很多,不可一概而论,现代控制技术的门类很多,PID则属于经典控制技术。

楼主:
密集阵捏

楼主:
“闭环多点技术”????

网友D:
PID与其说是一种控制算法,不如说是一种控制思想。这个思想的核心,就是P、I、D。

但是实际上,PID并不神秘。在生活中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

比如你骑自行车,如何控制才能确保自行车不倒呢?

会骑车的都知道,当车的重心向一个方向倾斜时,笼头要向同方向打。而且这个打的角度,与重心倾斜的角度是成正比的,倾斜度越大,笼头角度也要打得越多。——这就是P(比例)控制。

打完笼头后,车是不会倒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你的车轮就能走直线,可能还会歪歪扭扭。为什么呢?因为还存在静态误差,需要在骑的过程中,不断地“微调”修正,才能确保行车路径笔直。——这就是I(积分)控制。

有时为了急转弯,我们会把笼头打过头,接下来就要赶紧回打,以抵消刚才的过调,求得平衡。——这就是D(微分)控制。

骑车时,人的大脑就是控制器,眼睛是传感器,手足是执行器。

推而广之,在其它自动控制系统(温控、速度控制、转速、水位调节等等)中,也可以使用这套思想(或算法)。

网友D:
至于“密集阵”,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更大的集成的系统。和PID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

以下是转帖:

通常所说的“密集阵”,是指美国海军为解决军舰近程防空问题专门设计制造的六管20毫米口径自动旋转式火**系统,即MK15“火神”密集阵系统。该系统于80年代初投入使用,主要装备大  密集阵
型战斗舰艇。它包括警戒雷达、跟踪雷达、火**、电子计算机和控制盘。两部雷达配合使用,可在5000米内确定反射面积为0.1平方米的目标位置,并算出其运动参数,同时还可以监视己方**弹的飞行轨迹,自动校正射击参。该系统在五级海情下可正常工作,既可由本系统控制台控制,也可以遥控方式使用,不需要**手。**弹由弹体、弹芯和推出器组成。弹芯是其破坏部分,以贫铀物质制成,密度为钢的2.5倍。   “密集阵”近防系统是美国雷西昂公司的产品,已经生产了800多套,装备了几乎美国所有的海军舰艇并出口另外20多个国家,它使用6管20毫米M61A1加特林**,发射脱壳穿甲弹(APDS),射速大致在3000-4500发/分钟可调,储弹989发,射程1500米左右,整个系统重5625千克,搜索跟踪雷达工作于Ku波段,并采用"闭环多点技术"(closed-loop spotting technology),"闭环多点技术"是雷达技术的突破,它使"密集阵"既能跟踪来袭的目标,也能跟踪发射的**弹,从而更有效的杀伤来袭目标。   美国海军依靠它强大的技术优势,在舰队防御领域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密集阵"近防系统就是它的防御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密集阵"系统是美国海军舰只的最后屏障,它能有效的打击从其他防空系统漏掉的反舰导弹。"密集阵"是现役的唯一一种能实现自动搜索,探测,评估,跟踪,锁定和攻击威胁目标(如反舰导弹,水面水雷,小型飞行器等)的近防系统,它也可以与现有的其他作战系统和火控系统结合使用。   对于美国“密集阵”这样的近防系统,国际公认的反舰导弹最好策略就是“机动或高速突防”,以很高的速度逼近敌舰,使敌舰的反应时间大大缩短从而使其拦截成功率减小。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同方向-->反方向

网友F:
PID与其说是一种控制算法,不如说是一种控制思想。这个思想的核心,就是P、I、D。

但是实际上,PID并不神秘。在生活中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

比如你骑自行车,如何控制才能确保自行车不倒呢?

会骑车的都知道,当 ...
引用 网友D:

经典。。

网友G:
匠人的解释好通俗!

网友H:
工控领域的 PID  比较常见。

网友I:
站长又讲课了!  听完。

网友I:
要是21IC里的前辈都能像站长一样喜欢讲课多好啊!

网友J:
PID是一个控制算法

网友K(2011-03-06):
PID控制有很多用一块51 一个灯泡 一个小风扇组成的恒温箱的例子
搭建一个就可以深入了解了
坛子上还有很多高人做的两轮平衡小车 也用这个控制

网友L:
学了一年的PID控制和实验,第一次看到程序匠人这样的解释,果然形象,厉害:loveliness:

网友M(2011-10-28):
PID控制的思想不光在技术领域应用,甚至政府的人口政策制定也会有PID的思想在里面。

网友N(2012-12-05):
匠人的解释很不错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M:
PID控制的思想不光在技术领域应用,甚至政府的人口政策制定也会有PID的思想在里面。 ...

嗯,显然我们那个地质学家没学过自动控制理论,所以搞经济老是在震荡:lol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匠人的解释好通俗!

一般通俗都是易懂的。。。支持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