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以说得通吗

楼主(2010-12-17):
把LM358左边的图改改,应用到右边,流过R的电流方向如图,采用单电源供电,运放可以输出取得的电流信号吗?视乎可行,但又觉得说不同。

楼主:
补充一下,R上的电流正端电平为地,这个没办法变了。

网友A:
只要VR(绝对值)不是太大,可以。
LM358在5V电源电压下,最高输出电压大约3V,或者3V多一些。

网友B:
正端为地,那么电阻另一端的参考电平就为负,运放需要采用正负电源或负电源供电。

网友C:
右边看上去是一个反相器了,

网友D:
应该不行。

楼主:
还没明白。

网友E:
你这就是把差分放大器变成了反相放大器了。

网友F:
Vcm错了吧??

网友G:
单电源供电即可,
R1 1M电阻不能去掉,

网友H:
可以,但小电流输出有一点死区

网友I:
可以,运放正负输入端都是0V,检测输入接近0V的线形会比较差。
是这是反向放大器,放大倍数是-1了。

网友J:
放大倍数是-1了。??有点意思

楼主:
明白了,只要在VICR允许范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