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开发求助】xilinx下载电路设计

楼主(2010-12-17):
之前都是用Altera的FPGA,现在刚刚切换到Xilinx的体系中。关于芯片配置的问题,因为不是很熟悉Xilinx的配置方式,看了点资料,手上也有一块赛灵思的原厂开发板,结果越来越迷糊了!现在把不懂的问题总结下,希望高手指点啊!
1、赛灵思的spartan-6和virtex-6开发板上直接用USB线就可以对PROM编程,这和之前Altera要用专门的编程线下载程序不同,是因为赛灵思芯片一般可以通过USB口直接编程,还是因为在开发板上已经做好了编程电路?
2、看赛灵思的配置文档,可以通过JTAG口对芯片重新配置,这个配置应该是对FPGA进行配置,那么可以通过JTAG口对PROM重新编程么?或者当JTAG/FPGA/PROM接成链状时,在对FPGA进行配置的时候就已经对PROM重新编程了?
3、我看到网上还有xilinx的编程器出售,而赛灵思官网也有编程线卖。这个编程线的功能是不是就是将USB的两线信号转化成JTAG口的TMC,TCK,TDI,TDO从而实现对FPGA的重新配置?
4、Altera公司的并口编程线提供的10线编程接口是早期的DCLK,nCONFIG等6线的接口,这个可以和PROM芯片的控制直接对应。而赛灵思USB口提供的是TCK,TDI,TDO,TMC等信号,和PROM的引脚信号没什么直接关系。这是两套对PROM编程的体系,都可以对PROM进行编程?
5、如果可以通过JTAG口的四线对PROM进行编程,那么常用的14线的接口是否可以简化成5根线,分别用GND,TMC,TCK,TDI,TDO五个信号,自己做成线缆对某些不方便编程的板卡进行FPGA内PROM程序的改写?
其实几个问题有相互的关联性,如有高手作答,不胜感谢!

网友A:
1.能通过USB下载,是因为开发板上已经做好了转换电路,这部分属于保密内容,在原理图上是看不到的.
2.配置芯片,还是配置PROM都是可选的,本来就是链状结构,用IMPACT工具来选择到底是配置芯片,还是PROM或者你两者都配置.
3.可以这么理解
4.和使用的PROM有关系,xilinx开发板上用的是xilinx自己的片内PROM,一般是XCF04S
5.理由同上.

有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楼主:
谢谢,说的很清楚~

网友B(2011-02-22):
简单的下载电路,是不是JTAG+BPI flash就可以了,用软件下载的时候选择是对fpga还是flash编程?

网友A:
楼上可能搞混了.
这是两种加载模式,你可以直接加载到FPGA中,也可以加载到FLASH中.
直接加载到FPGA中,断电后加载内容就自动丢失了.加载到FLASH,每次上电都是自动把FLASH中的内容加载到FPGA中.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调试的时候直接下载到fpga里,调试完了加载到flash里,以后可以每次上电后自动从flash加载。需要实现这样的功能,是不是一个jtag口和一个bpi flash就可以了?

网友A:
硬件上是够了,电路的连接方式,建议你看一下相关官方的设计电路.还有flash需要用xilinx兼容的型号,在网上可以查到

网友B:
收到。谢谢超人同学。

网友C:
你也可以用SPI Flash,这样线要少点

网友C:
其实,看起来,Xilinx的下载方式要简单得多
现在Xilinx自己的PROM基本在淡出,采用普通的BPI(NOR)Flash和SPI Flash成本更低,而且更方便。
如果采用BPI/SPI方式的话,系统架构很简单:
    JTAG ==== FPGA == Flash
Flash的接线和JTAG是没有关系的,下载Flash是通过在FPGA内下载一个设计,通过设计去写Flash实现的

网友D:
还是斑竹牛啊

网友E:
其实,看起来,Xilinx的下载方式要简单得多
现在Xilinx自己的PROM基本在淡出,采用普通的BPI(NOR)Flash和SPI Flash成本更低,而且更方便。
如果采用BPI/SPI方式的话,系统架构很简单:
    JTAG ==== FPGA == Flas ...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通过在FPGA内下载一个设计,通过设计去写Flash”,而是利用用JTAG扫描电路的功能,模拟flash读写时序,实现flash的编程。

网友F:
xilinx下载线的板子还是保密的,**的卖的也挺贵,这点没有altera做得方便。如果不是开发板,你也需要一根usb下载线,这点altera和xilinx是一致的。
  Altera公司编程接口DCLK,nCONFIG等,这是AS模式,不过我现在对altera的设计,一般不使用这些接口,而是改成jtag->fpga->配置芯片。

网友G:
找吧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