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此电路功率电阻如何确定....

楼主(2010-12-17):
R0是功率电阻..阻值是1欧姆..

LED是白色的,压降大概3V

如果按照图上这样总共48个LED(白色的  压降3V)...那怎

么确定功率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呢?

电流为0.16A(16个*10mA)    所以功率为因该是0.16*0.16*1=0.48W

还是  因为加在电阻上的电压为3V  所以功率为3平方除以阻值1=9W?

到底是哪个啊?

网友A:
“没见过这么大的功率电阻的”
别说9W,900W也很常见。现在我脚下就是800W。

网友B:
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再乘以通过电阻的电流就是功率。

网友C:
建议增加列数,减少列里面的并列数,适当减少电阻的功率

网友D:
这样做你的LED有亮的有不大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别人拿来的样品..我看上面的线路就这么连得...主要是这个功率电阻..上面标着的不知道到底是“几W”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设LED电流为10ma  总电流为16*10ma=160mA

P=160mA*3V=0.48 W    所以这个功率电阻是“1Ω   1/2W”的??是这样?

网友E:
留的裕量太小,至少选1W。如果空间散热情况不佳还得考虑更大的功率电阻或其它手段散热。
活人是可以被尿憋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位大哥,你能帮我算算吗? 我这样算法对吗?(在7楼)

网友A:
9楼:
这样计算是不对的,电阻两端电压为3V,通过0.16A电流,那么电阻值是3/0.16=18.75欧姆。
功率确实是0.48W。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PCB板子上的电阻写着就是1欧姆  也就是这条电路上允许的最大电流就是i=0.48除以电阻值1的开根号? 0.69A? 所以这里0.16A<0.69A  是可以的 这样对吗?

网友A:
11楼:
板子上写1欧,实际未必是1欧。
既然是干这一行,万用表总有一块吧?量一量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  我当然是量出来的..你把我看的也太...只是功率不知道..

网友A:
13楼:
既然有万用表,那么再量量电压或电流,实际耗散功率就知道了。
电阻的额定功率,从电阻的体积上可以估计。

网友F:
这样做的LED灯,今天做好时亮度正好,到了第二天就慢慢变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可能是我没表达好..如果“1欧姆  1W”这样标着的电阻...在这条路上是不是就相当于限制了最大电流为1A..?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呢?  都已做成产品了..您的见解??

网友A:
16楼:
如果电阻确实是1欧,两端电压为3V,显然其中电流为3A。
这样的工作状态,电阻实际功耗为9W。额定1W的电阻,一两秒钟就要烧毁。

网友G:
唉~~~

LZ连基本的欧姆定律都不会用,逻辑更是一塌糊涂,一通瞎算。。。
并且还算错了。

网友G:
你的问题,
如果 LED电流为10ma 则16个并联的话总电流为16*10ma=160mA
如果LED真的压降3V,则电阻上的电压为3V。
此时要想电阻上的电流为0.16A 的话,电阻值应该是18.75欧!而不是1欧!!!

电阻上的功率P=160mA*3V=0.48 W,
换成P=U *U/R算也还是0.48W!
换成P=I*I*R算也应该是0.48W!!!

如果任何一种算法算出来不对(不一致),那么肯定是你那里弄错了。

网友G:
最后,不说计算的问题,说说实际应用的现实问题:
你这么多LED并联,对LED的一致性、老化后的一致性要求极为严格。LED的一致性很差这是基本的工程常识,你这样的应用只能用在是假想的理想器件上。

而如果你真的这样制作的话,很可能就如15楼说的那样:

这样做的LED灯,今天做好时亮度正好,到了第二天就慢慢变暗.......
引用 网友F:

——之后很快就会有的亮有的不亮,最终全部损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确实..是  我是自己绕来绕去 混掉了..逻辑确实一塌糊涂..悲哀! 面壁去了

谢谢XWJ教育

网友H:
要算电阻身上的功耗无非是电压乘以电流,这个没有什么多说的。倒想说说你这个电路。我不知道你的这个电路是什么产品上的,是LED照明吗?老实说这是个不可靠的电路,现在的设计少用这种方式了。如果外加的驱动电流有变化或者内部的任何一个LED特性变化都会导致电阻身上的电流变化,把这个电阻替换成一个恒流器件,安全多了。

网友H:
说错了,是外加的驱动电压不是驱动电流。另一种方式,外面接的电源直接就是一个恒流源比如0.16A的,那干脆没有这个电阻了,对你来说反正要个电源要么是恒压的要么是恒流的,价格也差的不多。

网友H:
这个位置用电阻,比较矛盾,阻值大了,在电路里面稳定电流的能力好了,但本身功耗大了,总体效率低了;阻值小了,本身功耗降低了,发热也少了,但对LED稳流的能力也降低了。如果一定要用电阻,你自己在两者之间平衡吧。

网友:
先不谈这个电路是否合理;
再说你提供的数据:①电流0.16A,这个是你测出来的,还是你认为二极管就应该是这个电流值;
                  ②电阻1Ω,你是怎样测的,直接在板子上测的吗,你最好拆下来测量,最起码也要拆下一只脚;
把这两个搞清楚之后,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最基本的串并联电路和欧姆定律。

楼主:
回复 网友G:

XWJ哥..可以给我个参考电路吗? 就是用在LED照明的..呵呵..

网友G:
最简单可靠的方法就是每一列LED串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I:
了解,一般人不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