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STM32 TIM 的问题?

楼主(2010-12-17):
问一下哪位朋友用过STM32F103RC 的片子的 我用TIM5做定时器时出错
老是跳进
void HardFaultException(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while (1)
  {
  }
}

这个子程序里却不进TIM5中断?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
这里  请问这个TIM5到底怎么配置呢?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这是硬故障异常
可能是访问错误等各种错误上访而成.
推测你的处理器是否没有 TIM5; 硬件没有允许时钟; 软件访问了非法地址

网友B:
楼上有礼

楼主:
处理器有TIM5的啊  ?   可是就是进不了tim5中断?

网友A:
RC 应该有TIM5. 调试时看看中断向量表正常吗

楼主:
不正常  老是跳到void HardFaultException(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while (1)
  {
  }
里面

网友C:
找个正确的程序,做对比下,TIM的用法很多种,不行要看数据手册的配置步骤,
都不知道你是用TIM的哪种用法呢,怎么解答?

网友C:
打错,是参考手册。

网友D:
看到这进了一个,你要是不要TIM5会不会进入这个死循环里,如果不会的话就是程序有问题,如果会的话,可能是其它的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