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变压器功率问题咨询

楼主(2010-12-17):
这个骨架,220进,双10出,能做多大电流?-12负载小,只管运放,+12要供单片机等,现发现比较热,如何能够改善一点?
谢谢各位!!

网友A:
额定0.6W左右

网友B:
这个骨架,绕出220V来,绕制的功力不算小。

网友A:
中柱磁路面积=1.11*0.83=0.92cm2 (暂不计漆厚)
以优质取向钢1.5T磁密,初级匝数=45*220/(1.5*0.92)=7174匝
骨架槽深=0.5*(19.3-8.3)-1=4.5mm
考虑初次级绝缘0.5mm, 初级可分得0.5*(4.5-0.5)=2mm
初级绕组总截面积14.7*2=29.4mm2,理想完全紧密绕线,线径0.064mm,有效截面积0.0018mm2,以5A/mm2的电流密度,初级额定电流0.009A,考虑10%励磁电流,有功电流约0.008mm,输入功率1.76W,效率以75%计,输出约1.32W,但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实际上很细的线很难密绕,加上内层引出的玻璃丝黄腊管占去的空间,估计只有一半的利用率,那得打个对折

楼主:
大叔是说我的安规达不到?

网友A:
4楼表明,在理想情况下只能用0.06mm的线径,实际上可能需要0.045或是更细些,所以maychang说你需要下很大功力

网友B:
是,就是这个意思。
0.05mm的细线,不练习练习是很难绕的。

网友C:
蚂蚁
以优质取向钢1.5T磁密,初级匝数=45*220/(1.5*0.92)=7174匝
------------------------------------------------------------
这个45是怎么来的?

网友A:
由电磁感应定律得每伏匝数=10000/(4.44*f*B*S)
式中,4.44为正弦波形系数,F为频率(Hz),B为磁密(特斯拉),S为磁路面积(cm^2)
对于定频50Hz的工频系统,记45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