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人体感应开关电路的工作原理怎么样的

楼主(2010-12-17):
家用的那种220V驱动的红外人体感应开关电路怎么画啊,看了硬件电路上一个变压器都没有,怎么驱动一个弱电电路呢?哪位仁兄有现成的电路,能否提供?

网友A:
用开关电源供电的,小功率电源采用开关电源比变压器便宜。

楼主:
火线直接接到电路中,零线经过一个灯泡之后接入电路中,这种接法怎么解释,回路中接入灯泡之后的电流一般多少,电压多少。哪位仁兄能提供电路?

楼主:
感觉不解的不是感应,而是它的若电路供电问题,因为并没有经过变压器。怎么提供电路所需的弱电?

网友A:
已经说了是用开关电源

网友B:
LZ,去搜索“单火线取电”

网友C:
“看了硬件电路上一个变压器都没有"
既然有电路,把图贴出来。

网友D:
现在还有一种单火线的控制日光灯的,也搞不清楚啥原理

控制白炽灯倒是好办,感性负载好像很难!

网友E:
貌似是用阻容降压的方式取电吧,在小负载且负载变化不大的应用上,这种方法很省成本的

网友F:
人体感应开关的电路网上很多,但是工作起来静态电流很大,并不省电(静态电流一般都大于10mA),也只能驱动纯电阻性的负载。
如果要求既省电有可以带节能灯(静态电流小于50uA)之类的负载,那难度还真有些大。
不过,我有个电路可以实现以上功能,但已经申请专利,不变上传。大家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课题思考一下。

楼主:
电路,IN接火线,OUT接零线,IN和OUT没有直接连接(这个画的错了)。哪位仁兄点评一下,怎么实现的阻容降压,这种方式的降压跟变压器降压有什么区别或者优劣势,那个接地符号标示的点怎么实现弱电地的?

楼主:
补充一点,零线经过一个灯泡之后接到OUT,所以电路应该是单线取电吧,怎么理解呢?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电路的弱电地从哪里来呢,怎么取得,还是一个疑问,不知道电路中的弱电模块怎样实现供电

网友G:
还是电容降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