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放大倍数?

楼主(2010-12-17):
这是一个陀螺仪的放大电路,我现在可以做到放大以及AD采样了,现在有个问题:根据采样的电压计算角速度时,需要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请问放大倍数是直接用10倍还是需要进行测量?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请前辈们给支支招。

网友A:
首先要看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范围,然后看AD的输入范围,放大的增益就是要把传感器的输出幅值与AD的输入匹配,比如AD的满量程是5V,传感器最大输出为0.5V那么需要的增益就是10倍。

网友B:
楼主好像是问计算时放大倍数直接用10倍还是用实测值。
如果你的结果精度要求比较高,就需要实测。

网友C:
直接用10倍,最后算出角度之后在标定下角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