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HF使用LDO与DC/DC电源

楼主(2010-12-17):
悲剧,一个UHF电路用了 3A的DCDC  LM2596 3.3系列的 读卡距离只有2米

换上1A电流的  3.3V LDO芯片 马上8米

看来UHF必须用LDO

春阳uhf是必须用LDO吗?什么原理呢?

网友A:
当然不是,  但 DC/DC 会产生辐射干扰, 影响 UHF 的信号.
可以考虑将 DC/DC 电路屏蔽起来哇

网友B:
DCDC电源没有针对射频电路专门优化。

并不是说射频电路不能用DCDC,当然更不爽随便什么电源都能直接用的。
否则那么多的通讯电源没法用、或者没必要了

网友C:
开关电源并非不能用于射频电路的供电,手机中的电源就是开关电源,只是要特别注意纹波和EMC参数的处理,随便搭成的开关电源往往噪声很大,降低了信道的信噪比,所以影响通讯,合理设计的话没问题,但难度对初学者而言不低。

网友D:
小x说的对
如果随便一个电源就能用,就没有通讯电源这个分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