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5V的环境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0-12-18):
请问大家有没有5V的环境温度传感器?
5V供电   0-5V输出      测量环境温度
要直插封装的   最好是3脚直插     像三极管那样的

网友A:
DS18B20。

网友B:
模拟量输出的 LM35

网友C:
要求不高还可以用热电阻、热电偶、PN结之类

网友D:
LM35好,10mV/度。精度很高。

网友E:
LM35很不好,呵呵,需要双电压供电,而且现在也不好买了,至少也要5块钱以上的价格,直接用TC1047A多好,至少可以比5块省一半的银子,而且只要5VDC供电就行了啊。

当然了,如果对非线性没要求的话,用热敏电阻更好,1个银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