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残线

楼主:
刚开始画pcb板,头告诉我画的pcb板有残线,什么样的是残线?怎么去除?新手上路,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12-18):
急!!!!!请大家不要不屑指教!!!!!!!!!!!!!!

网友A:
连接了但多出来有头无尾的线吧
最好截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可以选择区域后整体删除,也可以手工逐条删,自动布板时打开删除残线选项。

楼主:
谢谢大家,只是我还不会往论坛上面传图片,请大家指教

网友C:
高级回复,添加附件,把图放上来,告诉你板子的问题

楼主:
不会截图,不知道清不清楚,望指教

网友C:
泪滴做的那么有个性?你IC中间那个是什么啊,看不懂了,应该就是这个,如果你是要光耦隔离,可以板子开槽,画条这个线嘛意思啊

楼主:
是隔离,不是画的,是我在截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弄的,不好意思,误解了

网友C:
截图干什么啊,直接放原文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网友D:
很搞笑耶,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
I don't know.Thank you!

网友E:
是不是没有贴全啊?没有看到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