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成5V和3.3V都通讯出错

楼主:
用JET51给评估板供电,设置成5V和3.3V都通讯出错,评估板上电源指示灯D4闪了一下,然后就提示出错

楼主(2010-12-18):
79F32

网友A:
说明书说可以用仿真器给目标板供电的吧

网友B:
我用的88F516或者89F52,JET51设置5V,一切正常。

楼主:
说明书说可以用仿真器给目标板供电的吧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

网友C:
看看电路原理图

楼主:
哪有?找不到啊

网友D:
Reset引脚设置有问题吧

楼主:
多谢楼上,果然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