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 100米单网线传输有做过吗?

楼主(2010-12-18):
HDMI 100米单网线传输有做过吗?带网络输出功能。有朋友做过吗?

网友A:
有方案,成本一千元左右
看来楼主听说过这个方案,没见过
有个代理在推,方案应该是免费的

网友B:
哪里有方案?我倒是很有兴趣买这个方案!QQ380057933

网友B:
你好 HDMI 100米单网线传输 这种你有方案吗?

网友C:
HDMI 最高速率都几个Gbps,单网线能传输吗?单光纤的方案倒听说过

网友A:
单网线四个差分对
每个差分对跑到2.5G,10个G带宽
100米的话加上一些纠错机制还是可能的啊
我也见过转成vga传输200多米的

网友D:
HDMI 用网线的话传不了100米的,误码率非常严重

网友C:
2.5G的信号经过100米的网线,不知衰减多少dB?如果加上纠错机制,那需要多少通信速率?
这么远还是用光纤吧

网友E:
用HDMI传100m业界没有那个标准。但可以用hd-sdi,传1.485G,100m,用同轴电缆。
我们正在做hd/3g-sdi。专1080P30fps或60fps.的高清不压缩数据。里面同时嵌入高质量的的音频。
QQ:199663740

网友F:
用10G以太网,BCM84833
10GBASE-T,CAT6a 或CAT7类网线是可以做到100米的,网口和普通网口兼容

网友G(2011-05-26):
HDMI 100米单网线方案带网络功能  QQ1070983971

网友H(2011-07-21):
双网线的我见过,单网线比较难做到

网友I:
MAX3814A+3815A+3816可以实现。

网友J:
每个差分对跑到2.5G,估计这线超级贵

网友K(2012-10-13):
我有两个方案:
1,一个是支持HDMI1.4,100米,HDBase-T,传输距离达到120米/Cat5e/6cable,带以太网功能,支持RS232,支持IR回传,传输带宽达到10.2Gbps,时时无压缩双工传输
2,另外一个方案是支持HDMI1.3,向上支持到1080P,60HZ,传输距离到170米左右,支持RS232和IR回传功能,性能稳定,可以卖成品。
有需求者,可以加QQ:408544470

网友L:
VS100TX,VS100RX 可以实现。

网友M(2012-11-14):
可以实现的。我们公司都有这个产品。如楼上所说的芯片就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