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能否用于开发PDA或者车载GPS那类的带系统的产品?

楼主(2010-12-18):
想拿它做物联网的产品,不知道它的体质能否适应那么高工作的强度?

网友A:
这不是废话吗?

楼主:
这不是废话,我想知道理论上它能不能做到,谢谢

网友B:
PIC32应该问题不大,PIC24F也可以看看。我知道有人用PIC24HJ做点菜机。之前我们也用PIC24F做了个无RTOS,带简易GUI的小东西。

网友C:
想拿它做物联网的产品,不知道它的体质能否适应那么高工作的强度?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它的体质能否适应那么高工作的强度?’

你是指PIC的CPU和外设等功能指标不够你使用呢?
还是指PIC的电气性能指标达不到你要求?

你可以通过正确选型来确定功能指标,从而选择合适的PIC型号,如果是电气性能指标,PDA这样的产品必然不在话下。

网友D:
可能pic32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看看我们国产的M9用的是什么芯片,哈哈。www.meizu.com

网友:
楼上的东西也就是去做做烂产品
另外PIC有楼主需要的东西,看你具体的要求

楼主:
OK,我研究研究。

网友E:
完全可以

网友F:
PIC哪个型号的能用于开发PDA或者车载GPS带系统的产品?使用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