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0x03功能码的疑问?

楼主(2010-12-18):
主站发送帧长为8个字节的帧请求,然后从站回复,看协议可以发现

回复帧的头三个字节分别为 站点 功能码 和 字节数

那么这三个字节就能够对该帧进行确认了么????

请问制定modbus协议的人是怎么想的?

是想用字节长度来锁定该帧? 还是用数据区的字节做个标志位?
还是他们假定 一帧就足够了 没必要搞多个0x03功能码的帧?

多谢

网友A:
:lol

有前途, 挑modbus 的毛病。

网友B:
它还是很可靠的,速度也不错,效率也高,通用性也好,我都是把03与04号功能码同等处理,01与02也是,没出啥问题

网友C:
成熟的协议,你用就是了,都几十年了,国际通用。。。
我一般用0x03,0x10两个命令的多

网友B:
楼上说几十年了,我有点不相信,去搜索了一下,果然1978年就有了,真够厉害的,这么多年了还好使得很;P

网友C:
RTU协议标准,当然有CRC16,否则你怎么跟别的设备通讯?
我的项目经常的使用CRC16,比如存EEPROM的数据,多个备份,CRC16校验。。。

5楼,也难怪你不相信。。。。这个协议没成为标准之前,已经使用了好多年的。在这行,毕竟也做了十五、六年了。。。

网友A:
楼上 做工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