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下 最近的收获 感谢冷漠等。。。

楼主(2010-12-18):
TI, TE, ic, ST, timer

好久没上论坛   学单片机也将近2年  感觉冷漠等

春阳高人 哈哈

牛人真多啊

最近发现  想我程序写的通用  还真得需要大量RAM啊

现在写个我刚弄的 定时器的用法  和大家分享一下

采用8位单片机

--------------------
//定义全局变量
uint16_t   systemTimerTick = 0;

//定时器中断程序
interrupt  Timer  funciton  中断序号n
{
         systemTimerTick++;
}

//得到systemTimerTick的值
uint16_t  Get_systemTimerTick(void)
{    //为什么搞这个函数,推荐看看二版主的申请版主贴 我的这个方法不知道帖子里有没有
      判断systemTimerTick这个值是否在中断程序中被改变,如果改变重新获得该值
      return  systemTimerTick;
}

//应用函数
void Function (uint16_t   定时时间)
{
           bit 是否第一次运行
           static  temp = 0;第一次运行获得的值
           static  temp_systemTimerTick

            /*这里该咋搞 自己想喽 嗨我也记不住了 写的详细了 万一写错了 就 不好了!!*/
              。。。。。。。。。。。。
            。。。。。这里是被省略的代码。。。。。。。。。。。。
            。 ??= Get_systemTimerTick。。。。。。。。。。。
            DIAOyongFunction()
           。。。。。。。。。。。。。
}

//被调用函数
void   DIAOyongFunction void
{
}

main
{
       //初始化定时器 周期为1ms
      while (1){
              Function(300ms)
      }
}

楼主:
这个牛贴 耿丽的 贴 赶快加库啊

网友A:
没有看懂:L

网友B:
楼主没裤子;P

网友C:
这个要加酷???:o

网友D:
还真是看不懂

网友E:
DIAOyongFunction

这个函数名把俺雷得外焦里嫩……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中外结合...

网友G:
又是一个误区:

最近发现  想我程序写的通用  还真得需要大量RAM啊

网友H:
LZ想干啥

楼主:
我以前总是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弄标志位

然后主循环里面 判断标志  我相信 很多人都这么弄过

=====================

但是如果我现在比如需要发送50帧东西 比如CAN帧

并且要求 这500帧的发送周期可以自由设置。怎么弄呢?

难道搞50个标志位么?

关键是这样搞 程序的通用性不好   得对定时器中断程序进行重新编程。

于是就用上面的方法了!

移植性很好。

可能大家早就会了 哈哈

我只是刚刚才用上  有点高兴 就是了

-----------------------------------------------------------

特别感谢救火车的那个申请版主的帖子 ,否则这个问题 我还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说的有时候确实有点对啊

我这片 就4K 片外ram  用起来比较紧张啊

楼主:
嗨  把我在大四他们毕业旧书摊买的书上的例子 敲下来
尽管例子说的对我目前没啥用  因为我目前对实时性  要求不是太高  对我有点**肋 弄不好还不稳定 不过   可以 瞧瞧

static     WORD  wSignals;

#define  SIGNAL_A     0x0001
#define  SIGNAL_B     0x0002
#define  SIGNAL_C     0x0004
#define  SIGNAL_D     0x0008

.
.
.

void  interrupt   vHandleDeviceA(void)
{
       //重复设置A
       wSignals    |=  SIGNAL_A;
}

void  interrupt   vHandleDeviceB(void)
{
       //重复设置B
       wSignals    |=  SIGNAL_B;
}

.
.
.

void  main(void)
{
      WORD   wHighestPriorityFcn;

      while (1)
      {
              /*等待事情发生*/
              while(wSignals  ==  0)
                      ;
              /*找到后续处理中最高优先级的来进行处理*/
              wHighestPrioritFcn  =  SIGNAL_A;

              disable();

              /*如果一个信号没有进行设置。。。。*/
              while (  (wSignals & wHighestPriorityFcn) == 0) {
                       /*...进行下一步*/
                       wHighestPriorityFcn  <<= 1;
              }

              /*重新设该信号;将要对其进行服务*/
              wSignals &=  ~wHighestPriorityFcn;

             enable();

             /*现在执行函数*/
             switch  (wHighestPriorityFcn)
             {
                   case   SIGNAL_A:
                               // 处理相关的活动
                               break;
                   case   SIGNAL_B:
                               // 处理相关的活动
                               break;
                    。
                    。
                    。
                    。
              }
         }
}

网友I:
我是你的马甲 我支持你

网友J:
楼主 我是你的马甲 我支持你

网友K:
现在通货膨胀严重 裤子也没有这么廉价的:lol

网友L:
还没入门的路过。

网友M:
回复 网友K:
无语。。。

网友I:
楼主在楼主位的思路很好  和UCOS的思路是一样的  加油

网友N:
这....
裤子穿了又被谁扒了?

网友O:
函数名很给力。diaoyong我还以为有叼用啊这个意思。

楼主(2011-04-11):
现在通货膨胀严重 裤子也没有这么廉价的:lol
引用 网友K:

呵呵  GO OUT...............:curse:

网友P:
中断及其外部共用的全局变量,用volatile修饰才是王道。函数返回浪费时间,除非内联。

网友Q:
这个方法貌似不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Q:

千里马难有 伯乐更难有啊   哈哈

楼主(2012-04-28):
更新一下 我在楼主位的函数,希望给个更好的方法

BOOLEAN CBTimeDly(INT8U tc, INT16U milli)
{
        static __IO INT16U ticks[TC_TOTAL + 1] = {0};

        static BOOLEAN  time1st_OK = TRUE;

        BOOLEAN timeOut_OK = FALSE;

        INT8U loops = 0;

        if (tc <= TC_TOTAL) {

                CB_UsedTC_标志寄存器_g = (INT16U)((INT16U)CB_UsedTC_标志寄存器_g | (INT16U)((INT16U)(1 << tc)));

                if (time1st_OK) {
                        time1st_OK = FALSE;
                        for (loops = 0; loops <= TC_TOTAL; loops++) {
                                ticks[loops] = CBTime_Get();
                        }
                }
                else {
                        if ((CBTime_Get() - ticks[tc]) >= milli) {
                                ticks[tc] = CBTime_Get();

                                timeOut_OK = TRUE;
                        }
                        else {
                                timeOut_OK = FALSE;
                        };
                }
        }
        else {
                timeOut_OK = FALSE;
        }

        return timeOut_OK;
}

网友R:
自己挖自己的坟: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