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位器控制,有用过的吗?AD5207B10,控制不了。

楼主(2010-12-18):
VSS和DGND接在一起,VDD接5V

void vol_1w(unsigned char vol_out1)  //这个是第1通道的控制
{
  // 电子电位器调节
  unsigned char i,m;
  clk_low;
  cs_low;       //cs 片选
  delayus();
  delayus();
  sdi_low;
  delayus();
  clk_high;   //第1通道
  delayus();
  clk_low;
  delayus();
  clk_high;
  delayus();
  clk_low;    //

//  vol_out1;
   for(i=0;i<8;i++)
    {
    m=(vol_out1&0x80);
    if(m==0x80)
     {
       sdi_high;             //置高
      }
    else
     {
          sdi_low;         //置低
         }
    delayus();
    clk_high;
    delayus();
    clk_low;
    vol_out1=vol_out1<<1;                          //左移一位
}
delayus();
   cs_high;
}

网友A:
先确定时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