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元的中颖51仿真器 / 烧写器。

楼主(2010-12-18):
幸运99元得到了一个中颖51烧写器S-Lab,拿到手后发现背面标记的接口信号不但有串口下载信号 TXD、RXD,而且有JTAG信号TCK,TDI,TMS,TDO ;—— JTAG信号不是用来仿真的么?
     不禁暗喜,马上将S-Lab接入实验板JTAG信号接口,接到PC机USB,打开uV2,实验果然和JET51仿真器一样用来仿真、烧写功能。反复做了多个仿真实验——单步,跟踪,插入7个断点,都没发现什么缺陷。和JET51一样。那个串口信号TXD/RXD也用不上了,——串口下载很繁琐难用的,而且只能烧写,没有仿真功能。
    ——以前的S-Lab 好像说只能串口下载,烧写功能,现在的JTAG接口功能是新加的吧,详细的使用说明书还没编好?反正我没找到,全是实验摸索出来的。

网友A:
呵呵,刚刚增加的功能

网友B:
这个挺便宜的,不知道用起来和JET51有什么区别,能不能说下

网友A:
最大的区别就是SLAB只支持 88/89系列以及 79F165,其他的不支持。而JET51支持全系列

网友C:
斑竹很熟悉哈,呵呵

网友D:
请教一下版主 为什么不能支持79系列呢  79和88/89都是一样的核吧  jet51对学生来说可是很贵 如果仿真器价格能在100以下 相信学习中颖的同学会很多 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客户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嘿嘿,这个我就不知道啦。我可以去反映一下。

楼主(2011-07-12):
S-Lab现在价格降到38元啦,一直利用其JTAG接口,当仿真器+ 烧写器,很方便。

、、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啊,这么便宜,我都不知道

网友F:
38元???
真是白菜都没这价

网友A:
不会吧,这个接近成本价了。刘前辈,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G:
代理商卖我的价格是200,不算邮费,黑不?

网友E:
回复 网友G:
确实黑啊,虽然说是帮忙买,要一点手续费,但是这个价格过分了,市面上卖100,你卖个150就很多了,居然翻了一倍。

网友G:
回复 网友G:
确实黑啊,虽然说是帮忙买,要一点手续费,但是这个价格过分了,市面上卖100,你卖个150就很多了,居然翻了一倍。
引用 网友E:

所以中颖的代理真的不怎么样,这种小钱也赚,目光短浅.

网友:
中颖应该把新的产品定个出售价格给代理,要不代理乱喊价格,对中颖公司也有负面影响!

网友H:
膜拜前辈

网友I:
怎么将ISP51升级到2.3啊~~

网友I:
我知道了

网友I:
超时啊超时

网友J:
运气真好

网友K: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K: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山东省

网友K:
阿斯顿阿什顿啊倒萨的

网友K:
阿萨德阿斯阿斯倒萨

网友L(2011-09-03):
s-lab用ISP下载超时啊

网友M:
还有人在朝拜这个啊,呵呵

网友N:
跟代理联系了,说在点点红网上买。。。300元。。公司用的,无所谓了。。。

网友O(2011-10-24):
刘前辈,我也买了这个SLAB,想用其jtag功能,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买的这个也没个说明书啥的,不知能否告知!
最近被这个中颖的下载搞的很头疼,自己做的下载线换个新片子有时好用,一会儿又不能下载了,哎!!

网友A:
使用jtag功能必须要使用KEIL,下载并且安装sino_keil插件,
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Sino_Keil/Sino_Keil.zip

选择器件

选择SLAB插件

选择设置

这一些,都可以在APPLICATION NOTES(EVB使用说明书)
http://www.sinowealth.com/zh/xzzq_body.asp?cat_name=8BIT%20MCU&cat_id=32&type_id=2&type_name=EVB%E4%BD%BF%E7%94%A8%E8%AF%B4%E6%98%8E%E4%B9%A6
中间看到
如果你使用88F4051/2051 可以直接下载
http://www.sinowealth.com/ftp//EVB/SH88F2051-4051/SH88F2051_4051%20App.Note%20V2.0.pdf

网友P:
这个是代理商按中颖的资料授权生产的。

网友O:
感谢楼上两位,我的keil里DataBase里有中颖的,可下面的左边列表里是空的呢?

网友O:
换了台机子,ok啦!

网友Q:
机子不兼容?

还是原机里软件装的太多太乱?

网友O:
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台式机配置高,装的东西非常多,放笔记本上就没问题了。主要是不想重装系统,装一次最少要几天!哎~~

网友M:
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台式机配置高,装的东西非常多,放笔记本上就没问题了。主要是不想重装系统,装一次最少要几天!哎~~
引用 网友O:
重装个系统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