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不线性的原因:

楼主(2010-12-18):
当恒流源从0到600mA变化时,AD采样值不线性变化;

是 1欧姆 采样电阻不是高精度电阻?  还是运放性能不行?

网友A:
取样电阻下面那个电阻,你取多大

楼主:
那个是负载,说不定时多大的。

网友B:
你运放是怎么供电的?

网友C:
估计问题就在你的运放共模超过电源电压范围。

网友D:
你实际电路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如果是单电源供电输出的就一定失真了!

楼主:
你运放是怎么供电的?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10V 供电。

楼主:
你实际电路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如果是单电源供电输出的就一定失真了!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单电源供电输出的就一定失真了!  ------ 请解释的详细点。

楼主:
估计问题就在你的运放共模超过电源电压范围。
引用 网友C:

运放电源10V,运放正负输入电压时5v左右,  你说的是共模电压超过了线性放大的电压范围?

线性放大的电压范围  如何计算?

网友E:
对线性要求多高?高的话,建议用  仪表放大器 。

楼主:
对线性要求多高?高的话,建议用  仪表放大器 。
引用 网友E:

8位精度足够。

仪表放大器,可以推荐电路。

网友F:
先量量V+和V-对GND的电压是多少,看看输入端的共模电压是不是还在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之内,如果不是的话,则电流源电流小的时候和电流大的时候会出现非线性的输出;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就是提高运放电源的电压。

网友G:
R45功率显然不够。1Ω,600mA,=0.6W

共模电压也应当注意

网友G:
还有,电路也不是太对称。

楼主:
先量量V+和V-对GND的电压是多少,看看输入端的共模电压是不是还在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之内,如果不是的话,则电流源电流小的时候和电流大的时候会出现非线性的输出;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就是提高运放电源的电压 ...
引用 网友F: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怎么计算?

运放电源10V,V+和V-输入电压时5v左右,

楼主:
R45功率显然不够。1Ω,600mA,=0.6W

共模电压也应当注意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1Ω、5W 的电阻。

楼主:
还有,电路也不是太对称。
引用 网友G:

哪个地方不对称? 请指出。

网友G:
两个10k的R41电阻,向右看进去不对称

网友G:
你这个小小的电路,怎么有那么多元件编号相同?

网友H:
这图画的惨不忍睹

楼主:
楼主位 重新更新了 图

楼主:
两个10k的R41电阻,向右看进去不对称
引用 网友G:

图更新了,重新 描述一下吧

楼主:
这图画的惨不忍睹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随手画的图戳你眼眶子了:lol

网友I:
1、电路的极性对吗?照现在的电路,如果电流有上往下流,则在输出端应该是负电压。
2、你的AD的输入范围是多大?按现在的电路计算,当电流是600mA是,电路增益为10,则输出应为(-)6V,你的AD行吗?

楼主:
1、电路的极性对吗?照现在的电路,如果电流有上往下流,则在输出端应该是负电压。
2、你的AD的输入范围是多大?按现在的电路计算,当电流是600mA是,电路增益为10,则输出应为(-)6V,你的AD行吗? ...
引用 网友I:

回答1, 我电路画错了,不好意思,我改正了。

回答2,输出6V 没问题。关键不线性。

网友J: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可变负载阻值挺大的,导致不线性呢?
可变负载,最大能到多少欧姆?
你试试加大R4 R5看看,先试试加大到100K或者1M,尝试一下,管他有用没用
呵呵,我总是喜欢这样做的

网友I:
楼主的手脚真快,这会功夫就改了设计?
如果真像现在的电路所示,那么再问一点问题:
1、电流采样电阻上端对地的电压没有超过8.5V吧?
2、如果负载电阻为0,那线性还有问题吗?若好,则怀疑电阻的匹配

网友K:
必须先说明“可变负载”两端的电压范围,不能超出或接近运放电源电压两端;
如果做不到,则最好是用专用的高边电流检测IC放大器

网友F:
希望楼主贴出该电路的实际采集数据结果; 按照下面的格式

电流源从0~600mA 对应的V+端对GND的电压对应的V-端对GND的电压
实际输出电压
理论输出电压

网友C:
9楼:
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图中标注“恒流源”,而下边的电阻据你说是其值不定。那么该电阻变化时,两输入端对地电压很可能超过运放电源电压。实际上,这种运放共模只能到比正电源低2V左右。
第二个问题,下边那个说不定多大的电阻,是反馈电路的一部分(!),其值影响运放增益。增益随该电阻变化,自然是非线性的。

网友L:
用一个运放是实现不了仪表放大器电路的,而且LM324不是Rail-to-Rail输出的,单电源供电的时候,采样点处的共模电压要考虑好。建议用3个运放实现仪表放大电路,或者采用一些专门的仪表放大集成电路,如ADI公司的一些电路,AD620,AD621,AD623,AD627,AD8221,AD8225等。

楼主: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可变负载阻值挺大的,导致不线性呢?
可变负载,最大能到多少欧姆?
你试试加大R4 R5看看,先试试加大到100K或者1M,尝试一下,管他有用没用
呵呵,我总是喜欢这样做的 ...
引用 网友J:

可变负载 阻值没有超过恒流源的功率范围。

调R4R5等于调放大倍数了。。。。。。

楼主:
9楼:
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图中标注“恒流源”,而下边的电阻据你说是其值不定。那么该电阻变化时,两输入端对地电压很可能超过运放电源电压。实际上,这种运放共模只能到比正电源低2V左右。
第二个问题,下边那个说 ...
引用 网友C:

问题一明白了,

问题二: 放大增益和负载电阻有关系,这个能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用一个运放是实现不了仪表放大器电路的,而且LM324不是Rail-to-Rail输出的,单电源供电的时候,采样点处的共模电压要考虑好。建议用3个运放实现仪表放大电路,或者采用一些专门的仪表放大集成电路,如ADI公司的一些 ...
引用 网友L:

3运放组成仪表 差动放大器; 看了一些成型电路都是双电源供电;

改成单电源,如何改?

网友L:
3运放组成仪表 差动放大器; 看了一些成型电路都是双电源供电;

改成单电源,如何改?
引用 楼主:

用LM324单电源供电就能搭出这样的电路,如果用Rail-to-Rail输出的LMV324的话,增益可以再大一些。如果用RRIO的LMV934,则共模抑制能力还会更大一些。

另外,我说的那些专用仪表放大器芯片,很多就可以直接使用单电源供电,ADI,TI等都有的,自己去找找。

实际上,你这个电路属于current sensing电路,分为High side sensing和Low side sensing,你这个电路应该是属于high side的,你的采样电阻很大,因此增益很小,为了省成本,可以考虑使用324自己来搭。

网友J:
可变负载 阻值没有超过恒流源的功率范围。

调R4R5等于调放大倍数了。。。。。。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先试一下在说
放大倍数你可以先不管,先管线性的问题,先确定是哪里引起的线性失调
我感觉,放大R4,R5,能更好的减弱运放对系统的干扰

网友C:
33楼:
估计你认为运放的增益是 1+R2/R5 ,是个常数,这样认识就错了。
运放的增益是 1+R2/(R5+可变负载) ,负载可变,不是常数。既然增益不是常数,当然输出电压与恒流源电流之间的关系不成线性关系。

好几位都建议你采用仪表运放,用仪表运放确实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帝霸
maychang
haibushuo
谢谢。
我已经认识到现在电路的问题了。
打算采用3运放搭个高增益差动放大电路。

34楼的图是双电源供电, 如何改成单电源?

网友L:
回复 楼主:

电路不用改,运放电源部分改成单电源即可。

网友L:
34楼A1,A2其实可以省掉,运放本身的输入阻抗已经很高,无需再做跟随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

我打电路试试。

楼主:
33楼:
估计你认为运放的增益是 1+R2/R5 ,是个常数,这样认识就错了。
运放的增益是 1+R2/(R5+可变负载) ,负载可变,不是常数。既然增益不是常数,当然输出电压与恒流源电流之间的关系不成线性关系。

好几位都建 ...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增益是 1+R2/(R5+可变负载) ,负载可变,不是常数。既然增益不是常数,当然输出电压与恒流源电流之间的关系不成线性关系。”

有道理!!!!

网友M:
线性不好主要原因就是电阻不匹配,
电阻越不匹配,在共模电压越高的电路下,输出的电压偏差越大,

其次就是单电源供电,没办法输出0V,当采样电阻上信号很低时,运放没办法输出0V。

网友I:
600mA,8bit的AD,根本用不着什么专用的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