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中怎样检测有拉线,但导线没有连接上

楼主(2010-12-18):
PADS2007中怎样检测有拉线,但导线没有连接上

楼主:
没人回,自己再顶一个

网友A:
TOOLS/VERIFY DESIGN/CONNECTIVITY

网友B:
帮忙顶贴了

网友C(2011-03-01):
用3楼的方法. 画完板都要用这个工具去检查一边连通性和clearence

网友D:
点击FILE中的REPORTS,再双击STATISTICS,会出现一个文档,里面就会告诉你还有多少个线没连接

Signal Nets:        211
Connections Routed: 418  Partially 44   Unrouted: 19   Total: 481

Plane  Nets:        0
Connections Routed: 0    Partially 0    Unrouted: 0    Total: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