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较常用的音频放大用什么芯片啊

楼主(2010-12-18):
请教,比较常用的音频放大用什么芯片啊

楼主:
供电电压3.3V,所以LM386不行,要求体积要小一点

楼主:
自己回答:
貌似 TDA2822 可以

网友A:
前置放大还是功率放大?如果是小功率功放,低压适合使用D类放大器,去NS、TI的官方网站看看。TDA2822可以工作在3V下,但这时的输出功率不大,需要较大音量可接成BTL模式。

网友B:
AN7113S是一款毫瓦级的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10脚双列扁平封装,工作电源电压1.8~4.5V,典型值3V

网友C:
小功率功放,国产的一搜一箩筐,品质也还不错,要求不那么专业的话足够用了,没必要用TI、NS那么贵的东东,AB类的可以考虑圣邦的,D类的可以看看艾微的。

网友D:
有很多哦,看你需要多大功率和多少输出阻抗的。
通常的有:TDA7240什么的。

网友:
音频放大分前置和功放两类,看楼主的自问自答,说的应该是功放。

LM386在3.3V的电源下是可以工作的,只不过放大功率小一些,电源电压高一些,放大功率可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