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2 上电后P1,P2,P3都高电平程序不运行为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18):
查查EA引脚电平。

网友B:
先检查晶振电路是否起振,用万用表即可判断,晶体引脚应为1/2Vcc左右说明已经起振,再查复位电路是否正确,再看EA引脚是否接到电源,EA引脚是选择片内还是片外程序存储器的。

楼主:
各位大哥,刚刚发现用手无意间碰了一下晶振或GND就运行了。但不是每次都能启动。的反复触摸晶振。
EA接的是VCC
电源是与外部电路公用的原来是1.5V,5节干电池。降压后在。4.75伏左右。和这个电路能有关系么。

网友C:
1. 看一下30p晶振电容
2. 换只晶振

网友D:
找示波器看下晶体上波形,探头记得要打10X,照相,发上来。

网友E:
晶振的可能比较大

楼主:
刚换了一个11.0592M的还是一样。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F:
晶振的电容可能比较大
11~12M,使用22~27P
22~24M,不能太大,小于22p比较稳妥

网友F:
还有就是上电复位电路,rc阻容参数要足够;或者使用外置上电复位芯片。有些单片机已经内置了上电复位电路,就不需要了。

网友G:
上图方便查看~

楼主:
不好意思我用纸画的图,没用PCB,上图挺费劲,等我找个相机照下来再上图。

楼主:
我找找,可能没有22pf的电容了。还得在买去。

网友H:
晶振的电容可能比较大

楼主:
我又重新焊接了一块电路板这回把他们每个功能做成一块板子,现在还没有发现问题不过好像晶振起振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