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边电压输出小疑问

楼主(2010-12-18):
大家好!请教一下这个全桥变压器的副边电压输出,可能过于简单,请不要笑话。

1.测试二极管的阳极A点相对于抽头的波形,应该是如图所示的吧,那么这个幅值的大小是不是等于原边电压除以匝比呢?

2.A的波形幅值的大小应该是不随输出负载的轻重而改变的吧?随负载大小变化的是占空比D的大小,那么在这里有一个疑问:当电源空载时,只有一个死负载,对应的占空比D是很小的,负载很重的时候,D也相应的变大,那么是不是任意时候电源实际输出电压都为=2*D*(A点波形的幅值)(也就是将负向电压整流后变为正电压,一个周期里面就得到两个占空比为D的正电压),但是这样感觉明显不对的,因为D是变化的,而A的幅值是不变的,那么在加重负载的时候D变大,岂不是输出电压变大了?但是实际中电源应该是能稳压的,该怎么样解释呢?

请大家指点一下,很是疑惑!XIEXIE

网友A:
1、“那么这个幅值的大小是不是等于原边电压除以匝比呢?”
是。
2、“A的波形幅值的大小应该是不随输出负载的轻重而改变的吧?”
不考虑变压器绕组的电阻的话,是。
“是不是任意时候电源实际输出电压都为=2*D*(A点波形的幅值)”
不考虑变压器绕组和电感的电阻的话,是。
“那么在加重负载的时候D变大,岂不是输出电压变大了?”
负载加重时,变压器绕组和电感的电阻上的压降会增加,D不变的话,输出电压将变低。D增加是补偿输出电压的降低。

楼主:
我在实际调试中发现,A波形的幅值在轻载和重载时的变化是很微弱的,虽然这个时候存在变压器绕组和输出滤波电感的电阻,变化得厉害的是占空比D,在空载时,D是很窄的,比喻说我现在手头的这个54V输出的电源,变压器匝比4:1,原边390VDC,那么副边A的幅值就是97.5V了(理想化,忽略振铃的尖峰以及其它因素),那么在空载的时候要得到54V,按照以上的计算这个D至少要等于0.27了,但是空载的时候,我测试了,D远小于0.27,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也就是在D远小于0.27的时候输出依然可以稳定在54V,按照以上的计算公式怎么解释呢?

网友B:
两个二极管与次级是对称的,也就是说二者允许相等的电流流过而不会对变压器有直流偏磁,与后面的电感组成一个BUCK,当输出电流小于纹波电流的1/2,BUCK进入DCM,环路控制PWM占空比减小,或是跳周期,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

楼主:
在空载下是这样的工作模式的?大蚂蚁!我上面的移相控制全桥拓扑

网友B:
看来大家对书上那个Vout=Vin*D的毒害不浅,有的书写明了条件是CCM,有的没有写。

网友B:
正激,半桥,全桥(不管移不移相),你把变压器整流后面的继流电路与滤波电感看成是一个BUCK就行了。拓朴在变,只是变了变压器及一次侧拓朴

网友C:
轻载或空载的时候就要考虑DCM.

楼主:
非常感谢!终于弄明白了

7# Power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