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种端子吗?

楼主(2010-12-18):
想知道它是如何使用的。

出处:

主页-连接器-压接端子-接线端子-闭端和分接头-接片和电线接头-点击查看更多同类产品
1 N
连接器,压接,端子,分接头连接

RS库存号 531-352
页码 637
RoHS状态   (查看证书)

http://china.rs-online.com/web/search/searchBrowseAction.html?method=getProduct&R=0531352#header

网友A:
分流连接器,里面有刀片,通过刀片压接连通。

楼主:
谢谢,找一晚上,总算找到一张超级清晰的大图

http://www.71096.com/Users/UserA ... 121001&id=71254

楼主:
不过,看起来并没有刀刃

网友A:
没有刀口就要用专用工具割出口子。

网友A:
压接式通常都有刀口的,未必锋利就是,靠压力压破绝缘层,这样作业速度最快。

楼主:
看起来这种更加小巧,但不是那么方便拆线(断开分支连接)

http://www.71096.com/Users/UserA ... 162271&id=71254

网友A:
这个也是压接式的。

网友B:
一样的,都有刀口的。

8楼的那种是用来对接导线的,而不是用来分支的

网友B:
嗯,也可以分支

楼主:
总觉得,如果是双刀片更让人觉得踏实些

网友A:
通常都有两个压接点。

网友B:
汗~

那是什么双刀片?
你不觉得就是这张图中的右边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支和并线都可以

对了,刚才我说的双刀没有此类品种就只能用两个了

网友C:
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有两个刀刃,但不是双刀片。
我的说双刀片的意思,是两个刀片能将两根线接重复连接两次。

网友A:
压接式触点通常都是两个的,本身已能满足接触需要,大电流连接则不能用压接式的,接点再多也不行。

网友:
这东西方便啊

网友D:
我前几天刚买了这种端子,方便测试,不用剥线

楼主(2011-03-10):
准备搞一点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