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18):
在两个相距50m的房间里两台设备相互通信,选择哪种无线能达到要求呢?这个无线模块要求能和单片机通信。不知哪种方案能行,求教!!!

楼主:
传输的数据量不大,传输的速率要求也不高!1M bit/s就行

网友A:
1M还不高?实际点吧,1Mbps 50米的合法信道对天线的要求不低。

网友A:
有多少数据量?

网友B:
1Mbps可不低,用2.4G吧

网友C:
传输的速率要求也不高!1M bit/s就行
:'(

网友D:
无线路由能达到

网友E:
中间加一个中继, 2.4G  2Mbps,中继,折半。达到1Mbps

我可以提供。呵呵。

网友E:
多个中继,也可以

网友F:
用NRF24L01!

网友G:
LS方案恐怕不行,他要做在两个房间里的且有50米。24L01+只是应用在短距离通信方面的。

楼主:
不晓得zigbee能否行的痛~

楼主:
“痛”:通假字-通

楼主:
有多少数据量?
引用 网友A:
数据量在100byte左右

网友A:
合法的2.4G信道在室内50m传输如果中间有墙壁,可用的速率最大只有几十Kbps,100字节的数据量不大,在满足响应速度的前提下应尽量降低传输速率。

网友H:
ZIGBEE的传输速率也达不到要求,且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I:
采用2.4G数传模块,也是基于NORDIC 24l01芯片的,距离、速率都不成问题,不限麻烦自己给芯片做功率放大,需要选型建议我可以提供

楼主:
合法的2.4G信道在室内50m传输如果中间有墙壁,可用的速率最大只有几十Kbps,100字节的数据量不大,在满足响应速度的前提下应尽量降低传输速率。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用Zigbee的方案能够实现!实际上客户端要求是室内30m!我想用这个方法先试试~

楼主:
采用2.4G数传模块,也是基于NORDIC 24l01芯片的,距离、速率都不成问题,不限麻烦自己给芯片做功率放大,需要选型建议我可以提供
引用 网友I:
如何联系?Q聊 >me->443762747

网友A:
如果不是网络,Zigbee没有优势,关键是合理的选择通讯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