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选型求助!

楼主(2010-12-18):
本人想自己买个示波器玩玩,做电路时用来调试!哪位可以推荐几款!听说普源的性价比较好!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还是去买存储示波器有用些,普源的是可以用,低端的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 春阳老师推荐个型号!

网友A:
具体型号我不了解,买的时候看价格和参数,折衷选择就是。

楼主:
呵呵 谢谢春阳老师!我想买个自己玩!要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

网友B:
TDS210,二手的3千以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TDS210,二手的3千以下.
引用 网友B:

T叔有好点的卖家吗?我打听到的TDS210价格都要四K左右。谢谢!

网友D:
示波器玩玩?
你先得说你玩什么电路啊

网友E:
个人买示波器投入还是太大了。

便宜的不好用,又容易坏。贵的。。。。
而且体积大,放家里占地方。

如果速度不快,又想很快搞定,不知道USB的虚拟示波器是不是能行?

网友B:
捂紧你的钱袋哦

1500.0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70289918&cm_cat=0

1000.00
http://detail.shangpuba.com/Product/Productdetail-245788.html

楼主:
呵呵 普通的电路!

楼主:
在京东商城上看到一个优利德数字存储示波器UT2025C 怎么样!
http://search.360buy.com/Search?keyword=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