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3驱动一个4*11的段码液晶亮度不足.

楼主(2010-12-18):
下面是我的初始化代码,感觉对比度已经调到最高了,但还是不够黑.是否还有什么办**
//设置预分频
LCDPS = 0xb0;  //1/3偏置
//使能SEG点
LCDSE0 = 0xfe;//FE
LCDSE1 = 0x6c;//C6
// LCDSE2 = 0;
LCDCON = 0x03;// 1/4复用
//液晶全亮
SetLcd();
//HU_HAO = 1;//显示符号:% CH:==========
//BAT_KUAN = 1;//显示电池框==========
LCDIF = 0;
LCDIE = 0;
LCDREF = 0xa0;//
LCDRL = 0xf0;//使用内部偏置电压
LCDCST = 0;//对比度,0~7,0为最大
LCDEN  = 1;//使能LCD模块.LCDCON中的一bit

网友A:
够不够黑,主要取决于你的LCD屏本身能否达到那么高的对比度,否则,软件怎么能调硬件本身的特性呢!?

另外,你还需要把驱动电压和分压等高对,如果你选择5VDC屏,但用3V驱动,那肯定也会有影响。

网友B:
分析得不错,有的时候硬件的作用比较明显,软件是做一些协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