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12伏电源电路

楼主(2010-12-18):
大家好,有什么电路能把输入的11----13伏单电源变成稳定的正负12伏输出,先谢谢了。

网友A:
1、是否需要“输入的11----13伏单电源”与“稳定的正负12伏输出”隔离?
2、需要多大输出电流?

网友B:
用开关电源芯片,有隔离的和非隔离的,去LT、MAXIM等的官方网站根据需要的电流选择就是。

楼主:
不用隔离,电流1--2A

网友C:
用一颗LT3870做12V输出,一颗LM2576做-12V输出

网友D:
搞个推挽就是了.

网友C:
推挽,在输入变化的情况下,要保持输出稳定,那后级还得加滤波电感,若两路的负载不同,某一路一旦轻载进入DCM,电压便会飙升,又要用平衡变压器,估计会令楼主发狂,分开变换最适合楼主了

网友E:
上NSC网站下载LM258x规格书看看,里面有参考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