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图像处理平台

楼主(2010-12-18):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主板:
1、支持普通的 WINDOWS 操作系统,比如 WIN XP 之类
2、体积小
3、耗电省,可以用电池供电。
4、价格低廉,不要象工业品那么贵!
5、速度、内存都可以不大
6、有硬盘或者闪盘

如果有这样的板子,接一个USB的摄像头,就可以自己搞点小东西玩了!

网友A:
笔记本电脑,3000元以上都可以满足

网友B:
跑XP对内存要求不低且只能是x86平台,笔记本算便宜的了,MINI ATX主板的微型PC配上显示器后并不便宜。

网友C:
不知道LZ所说的Windows能否包含Windows CE……

楼主:
多谢几位回复。
我说的 WINDOWS 不包括 CE。
笔记本电脑还是太大了,很多应用都做不了的。
至于 MINI ATX 我倒有点兴趣。你要说显示器,我倒不关心,因为这种应用一般也不用显示器的。

网友D:
工控的主板貌似都很小

网友B:
Mini ATX最小的版式可以做到差不多4个烟盒那样,CPU使用移动型的。

网友E:
电池供电?什么样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