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脉宽测量做遥控解码程序

楼主(2010-12-19):
69P55脉宽中断进不去。
特定的脉宽可以产生中断,中断测量的脉宽也对,但是其他的脉宽连中断都进不去

网友A:
要查看规格书,规格书中对于T2所测量的信号是有要求的

网友B:
对,确认你测量的信号符合要求

网友C:
SH69P55在产生中断后硬件会自动清除掉IE,你需要在T2中断程序返回前重置IE以便能响应下次中断

楼主:
对,确认你测量的信号符合要求
引用 网友B:
嗯,我再看看,多谢了

楼主:
SH69P55在产生中断后硬件会自动清除掉IE,你需要在T2中断程序返回前重置IE以便能响应下次中断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到是知道

网友D:
69P55脉宽中断进不去。
特定的脉宽可以产生中断,中断测量的脉宽也对,但是其他的脉宽连中断都进不去
引用 楼主:

LZ是超再生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