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0-12-19):
我的MP3,山寨的那种
最近坏了
我就想自己修一下
打开一看,看到里面一个芯片,上面写着
GP8108
P6CQ5-010
F0-0945
我网上怎么也找不着资料,知道的大侠能告诉一下嘛

网友A:
基本都是专用芯片,提供DATASHEET对你也不一定有用。芯片一般不会坏,动动脑经想下什么地方容易出问题呢。

楼主:
修好了
不过很杯具
我把这个芯片拆下来看了一下
然后再想焊回去,费了好大的尽
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虚焊呢

网友B:
那确实,厂家为省成本现在都用AS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