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SRAM比FRAM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0-12-19):
最近关注了一下CY的nvSRAM和Ramtron的FRAM,做一下比较。

nvSRAM和FRAM都是非易失性的。

感觉二者的应用场合不太一样,nvSRAM用在会出现电源故障的场合。

CY现在低容量的nvSRAM像16Kb,64Kb都停产了,FRAM却还有。
CY有高容量的nvSRAM像4Mb,8Mb,FRAM还没有。

有人说,FRAM不是标准SRAM接口,但实际上也有,像FM28V020--JEDEC 32Kx8 SRAM pinout 。

其他的比如读写次数和速度以及数据的保存年限虽然有差别,但我觉得对用户来说体现不出什么来。

所以,nvSRAM比FRAM有什么明显的优势?

网友A:
以前的一篇**,应该可以解决你的疑问吧,呵呵
NVSRAM-不再需要电池的非易失性存储方案
CYPRESS存储和图像产品部高级应用工程师
郑赞
摘要

众所周知,在非易失性存储器领域,市场热度节节攀升。近日,SRAM家族又增加了新的成员—NVSRAMNVSRAM Non-volatile SRAM
缩写,即为非易失性SRAM,这种新型的NVSRAM不再需要电池就可以实现非易失性存储。

本文将对这种新型的非易失性存储器进行详细的介绍,首先对目前市场上各种非易失性存储器的比较,其次对NVSRAM 的工作原理和工作方式进行详细的阐述,同时,以CYPRESS NVSRAM为例介绍NVSRAM独有的特点,最后,结合市场的应用对NVSRAM的使用进行介绍。

Summary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a new
Non-Volatile RAM-NVSRAM, Do not need battery. At first, We will review the Non-Volatile solutions in the market; then, will discuss the NVSRAM detail theory and working mode;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talk the CYPRESS NVSRAM features; At last, we will introduce NVSRAM Application and Function.

一.非易失性存储器比较
目前非易失性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1.
Micro Power SRAM +后备电池+控制器

2.
BBSRAM (Battery Backup SRAM)

3.
NVSRAM (Non-volatile SRAM)

在没有出现NVSRAM之前,前两种还是比较流行的,
因为其出现较早,是比较传统的应用,但其缺点也是一直存在的,下面我们分别谈谈这几种方式的优缺点。

Micro Power SRAM +
后备电池+控制器.

图一
图一为Micro Power SRAM +后备电池+控制器方式的框图,由控制器判断外部电源是否正常,假如出现异常,会切换到电池供电,来保存Micro power SRAM的数据,很容易可以看出,这里面需要三个元器件,Micro power SRAM、控制器和电池,电路设计麻烦,并且占用很大的PCB空间。而由于电池所带来的问题也很多,我会在下面的BBSRAM中一一讲述。

BBSRAM
图二
BBSRAM就是把SRAM、控制器和电池做到了一起,见图二。BBSRAM比起第一种来说相对简单了一些,但其封装还是很大,同样占用较大的空间,并且电池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就为客户到来许多不便,首先,环保问题日渐重要,BBSRAM内部有电池,不符合RoHS标准;其次,由于电池,加工生产也比较麻烦;保存年限也是一个问题,一般BBSRAM号称可以保存十年,但实际一般只能五年,甚至有的只有一两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也经常听到电池泄漏的问题,这个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BBSRAM本身,还会危及到周围的电路!
除了体积和电池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考虑性能,BBSRAM 最快只能达到70ns,对速度要求比较高的产品来说也是一个问题。所以,BBSRAM亟待一种新型的产品替代。

NVSRAM
图三
NVSRAM内部相当于一颗SRAMEEPROM绑定到一起,外加一些控制部分,见图三。其大小和其他普通的芯片一样,大大的节省了PCB空间,其内部结构和工作方式我们会在下一部分详细阐述。很明显,上述带电池的两种方式的不便在NVSRAM里完全不会看到,它符合RoHS标准,加工工艺简单,可以保存长达100年。值得一提得是,NVSRAM速度最快可以达到15ns,大大的提高了产品的性能。

二.NVSRAM工作原理
NVSRAM采用SRAM+EEPROM方式,实现了无须后备电池的非易失性存储,芯片接口、时序等与标准SRAM完全兼容,其内部结构如图四为所示。
图四

NVSRAM
的外部接口与SRAM相同,读写控制都是由
片选 (CE)
,读使能 (OE)
,写使能 (WE)
来控制, 时序标准也与SRAM完全相同NVSRAM表现在外部器件与SRAM不同的就是NVSRAM需要外接一个电容Vcap,当外部电源突然断掉时可以通过电容放电提供电源把SRAM里面的数据拷贝到EEPROM里面。见图五

图五
NVSRAM通常的操作都在SRAM中进行,
只有当外界突然断电或者认为需要存储的时候才会把数据存储到EEPROM中去,当检测到系统上电后会把EEPROM中的数据拷贝到SRAM中,系统正常运行。

三.NVSRAM工作方式
NVSRAM有三种存储方式:自动存储,硬件存储和软件存储;有两种RECALL操作方式:自动RECALL
和软件RECALL
存储是指数据从SRAMEEPROM的过程,其过程包括两个步骤:
1.
擦除之前EEPROM的内容

2.
把目前SRAM数据的数据存到EEPROM

RECALL是指EEPROMSRAM的过程。它也包括两个步骤:
1.
清除之前SRAM的内容

2.
EEPROM的数据拷贝到SRAM

以下就详细阐述这几种工作方式:

自动存储(AutoStore)当检测到外界电压低于最小值时,会自动保存SRAM

数据到EEPROM中,其间所需要的电压由外部的电容提

供,如图六所示。

图六
硬件存储(Hardware STORE)NVSRAM有一个/HSB
引脚,可以将/HSB
引脚连接

CPU,CPU来控制,当拉到低电平时进行
存储

操作,会保存SRAM的数据到EEPROM中。

图七
软件存储(Software STORE)软件存储是由
一个预定义的六个连续的SRAM读操

作控制数据从SRAM保存至EEPROM中。

图八

自动RECALL当检测到外界重新上电时,数据会自动从EEPROM中拷贝到SRAM

中。

图九
软件RECALL
软件RECALL是由
一个预定义的六个连续的SRAM读操作

控制数据从EEPROM拷贝到SRAM中。

图十

四.NVSRAM特性

CYPESS
是此领域的领先厂商,她的NVSRAM具有代表性,下面就以CYPRESS NVSRAM产品为例介绍一下这种非易失性存储器的特性。
1.
目前可以提供的NVSRAM产品是16Kbit-1M的,2007年第一季度会有4M的产品。

2.
封装有SOICSSOP两种可以选择,占用PCB空间小。

3.
访问速度为15-45ns,可提供产品高性能存储速度。

4.
无限次读写。通常操作都是在SRAM中进行的,延长了产品使用期限。

5.
系统可靠性高,片内的EEPROM可以保存数据100年。

6.
标准的SRAM接口,兼容其他产品,易于设计。

7.
可以提供实时时钟,可以提供时、分、秒、日历等时间信息,在系统掉电以后可由
外部电容或备用电池供电,继续保持片内时钟的运行

五.NVSRAM市场应用
NVSRAM主要用于掉电时保存不能丢失的重要的数据,应用领域广泛,下面主要介绍这种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各类应用。
1.
网络通讯类

路由器高端交换机防火墙
NVSRAM用于
存储初始化信息,硬件版本信息,报警信息等等
,用于掉电时

存储现场信息、异常信息等等,当重新上电后路由器或交换机重要的数据不会
丢失。
2.
打印设备类

打印机传真机扫描仪
打印机:尤其是银行打印机,可以存储账号和交易信息,当突然停电时,NVSRAM可以对已经完成的交易,但还没来的及打印到存折或清单上的数据的存储,等系统重新上电时打印机不会把这此交易信息丢失,可以直接打印。
传真机:NVSRAM用于存储已经接收到的但还没来得及打印的数据的存储,假如传真机已经接收到了文件还没来得及打印就突然停电,此时的保存旧尤为重要,NVSRAM会把这些内容保存,当重新上电时又会把这部份文件打印出来,使用户不会因为丢视重要文件而失去商机。
扫描仪:用于存储已经扫描了但还没来得及打印的数据的存储,这个作用尤其用于扫描大文件时,如果扫描后还没来得及打印,突然断电,NVSRAM会把这部分数据保存下来,重新上电开机后不需要再浪费时间重新扫描。
当重新上电时,掉电前的数据不会丢失,可以避免因掉电给客户造成的损失。
3.
工业控制类

工控板铁路/地铁信号控制系统高压电继电器
这类产品中,操作过程和数据计算结果等信息尤为重要,当掉电时,NVSRAM会存储中间操作和计算结果,重新上电时这些结果会重新拷贝到SRAM中,不会丢失任何中间计算结果。
4.
汽车电子类

行驶记录仪
用于汽车实时数据的存储,即
存放汽车发生事故前后的数据,主要是用于分析

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的责任
发生事故时,汽车系统可能会没有电源,需

要把速度,刹车,转向灯,车门,发动机的温度等一些重要的信息记录下来,就
需要使用到NVSRAM
5.
医疗设备列

彩超
用于存储启动设置,医院ID,模式设置等等。
6.
服务器类

RAID服务器
RAID (Redundant Arrays of Inexpensive Disks), 由于是由多块硬盘组成,需要记录文件的位置, NVSRAM可以及时保存这些信息,当出现故障时仍然会保留这些信息。

结语

NVSRAM克服了现有非易失性存储器带电池的种种缺点,它封装很小,符合RoHS标准,加工工艺简单,可以保存长达100年;并且在性能上也做了很大的提升,由BBSRAM70ns提高到了15ns

本文介绍了针对高端存储应用的最新非易失性存储器架构, 可以根据应用要求以及功能需要选择最佳的非易失性存储器

网友A:
附件是全文

楼主:
谢谢Go_PSoc.对nvSRAM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除了访问速度比较快和可以自动Store,Recall之外,还是看不出比FRAM有什么明显的优势。而且有一点我表示质疑,文档中提到的“无限次读写”应该是指SRAM单元,EEPROM不在此列。此外,另外一些资料中提到EEPROM保存数据是20年,而不是100年。见附件。

FRAM同样也不需要电池。

FRAM的写次数接近于无限,几亿次,读次数有限,超过限度后,不再具有非易失性,但仍然可以当RAM用。

FRAM同样也有SRAM接口的。

[local]Parallel_nvSRAM[/local]

网友B:
看看这个比较,最大优势就是存取时间了,这个特点可以决定你可以用到哪种处理器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忘了告诉楼主,找到的**是2006年的,有些技术会有一些更新,比方说,当时FRAM是独家供货,也没有标准的SRAM接口,还有,楼主提到的CY的产品参数eeprom也是100年,等等,请楼主参照新产品参数。
不过NVSRAM技术本身没变,**中所提的完全可以参考。
另外,5楼说的很好,存取时间就是最大的优势,对于存取时间比较苛刻的应用nvsram优势就很明显了,呵呵

网友C(2014-11-10):
大神们,我写的程序烧不进去,怎么回事

网友D:
简直太详细了

网友E:
学习了 写的很清晰

网友F:
还从没有关注过这个

网友G:
还是版主分享的资料比较给力

网友H:
不错 又学到了新东东

网友I:
原来是这样的 了解了

网友J:
看来优势很多啊

网友K:
版主的分享很有价值

网友L:
还真不知道 学习了

网友M:
楼主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N:
偶也很想知道这个答案 看一看

网友O:
还是版主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P:
貌似优势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