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提点意见

楼主:
现在我要设计这么一个小模块,有一串行数据以12.288m的速度发出,数据发是在一250hz的上升沿来临后,以8个1作为帧同步,当一帧数据发送完后此数据线变为低电平,然后等待发送另一帧数据。格式图在附件:
我要做的工作是把数据接收存到双口ram中,然后可以供其他模块读。我思考了下,现在我有个疑问就是由于没有提供时钟信号,怎么根据数据信号提取时钟信号呢,大家帮忙提点建议呀,谢谢。。。

楼主(2010-12-19):
以前都是写点书上的小模块,这是第一次根据实际问题写代码,没思路,还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描述不清,250Hz触发就是周期4ms,比12.288ms短,如果还没发完再来一个250触发会如何

网友B:
是12.288MHz吧。
接收电路需要有一个频率比较高的时钟,例如12.288MHz*3。每个比特采集3次,取出现两次的电平作为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描述有问题,是12.288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