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V转5V方案

楼主(2010-12-19):
5V输出电流为0.2A,要求整体面积小于6mmx6mm,效率大于80%,请问有办法实现么?

网友A:
高度不限制,那是可以的

楼主:
要求高度小于10mm

网友A:
10*6*6,那可以做出来的

楼主:
能透露思路么?

网友A:
做10*6mm的板子,双面放元件,总厚度6mm,板子最薄可做到0.4mm, 甚至可用软PCB

楼主:
太复杂了。。。
有没有现成的产品,或者元件数尽量少的方案。
目的是替代现有板子上的1117,发热量太大了

网友A:
去金升阳网站上找

楼主:
找过了,目前的临时方案就是用7850-500飞线然后接在电路板上的焊点上。
不过较贵,仍然大了。。。

网友A:
可以自已用ACT4060搭一个,双面布局应该能够搞定

网友B:
找个集成mos管、频率1MHz以上,同步型DCDC,然后按蚂蚁说的做板子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C:
用两个电阻组成的分压器可不可以实现呢?如果用分压器的话,电流如何计算呢?

网友A:
电阻分压?分压电阻的电流起码要达到输出电流的10倍,可以烤肉吃了

网友D:
200mA的12V转5V的DCDC没多大问题,找LT的器件找找看

网友E:
LM5576可以实现

楼主:
唉,谢谢各位大侠,
不过这些解决方案要么贵,要么麻烦,原本是替代1117的,因为它发热大,使得它经常过热保护
现在决定在1117顶上粘上1个散热片凑合用,嘿嘿

网友F:
应该是没问题滴,双面不够就多面.

网友G:
可以采用PT1102,价格¥1.2元/pcs,SOT23-5封装,<1.5A输出,微功耗。

网友H:
PT1102工作电压2.5V~18V
﹡内置高功率MOS管,达1A持续输出电流
高效率: 典型值90%
我感觉比进口的都指标高啊

网友G:
夏天设计产品时到处找这种微功耗DC/DC降压芯片,进口型号MAX639、LT1174H、LT3470、ADP1107\1108\1110之类的低功耗DC/DC降压芯片报价都在¥48~120之间,太离谱了。总算找到了这个国产的,救了急。静态电流0.1mA对于产品来说虽然偏大了点,还算能接受,另外冲着¥1.x的价格实在太难得了。虽然不敢相信能持续1A输出,不过我只需要最大100mA就足够。曾用最大200mA的负载电流测试过,感觉不到发热,更大的电流没有试过。频率较高,用小电感即可,需要外接分压取样电阻。做样机时买过两批共计约50只,市场上¥3~5/pcs搜出来的。总的试用体会还是比较满意的,唯一感觉不足的是样机一通电就有2只PT1102是坏的,不良率高了点,不知是货源问题还是生产厂的品质问题。好在使用中尚未发生失效。

网友I:
7805怎么样

网友J:
7805还行啊?

网友K:
REG102-5 (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