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侃单片机论坛 PIC16F690的定时器0程序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PIC16F690的定时器0程序

楼主(2010-12-19):
求PIC16F690的定时器0程序 万分感谢 我自己写了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 忘各位指教
/***定时器0实现定时功能***/
#include<pic.h>
__CONFIG(0x3FF2);
#define _XTAL_FREQ 20000000  // 20M晶振数值
#define  SW_Start  RB6 //LED灯
unsigned int Tmr0Count;
void timer0Int()
{
  TRISB6=1;
/****TMR0******/
  GIE =1;  //enable all interruput
  T0IE=1;//T0IE=1; //enable tmro interrut
  T0IF=0;//T0IF=1; //clear flag
  T0CS=0;
  PSA =0;
  PS2=0;
  PS1=1;
  PS0=0;
  TMR0=0x14;  //500us
  Tmr0Count =0;  //clear countvalue;
}

void interrupt T_MR0(void)
{
if(T0IF)
  {
     T0IF=0;
  TMR0=0x14;  //500us 定时器0:只有8位寄存器255
     Tmr0Count++;
     if(Tmr0Count>=500)//1S这里的值根据你的晶振进行计算
    {
       Tmr0Count=0;
       SW_Start =~SW_Start;//灯
    }
  //break;
}
}

void main()
{
timer0Int();
while(1);
}

网友A(2012-08-03):
我也遇到了同样 问题:'(

网友B:
1.“不行”不是开发人员的描述方式,请检讨。
2.端口没有初始化。
3.还没会走就想飞,把Timer中断里面的软件定时器去了,专心调Timer。

网友C:
PEIE没有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