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过孔

楼主(2010-12-19):
在走线的时候,想边走线边添加不同过孔,如何设置才能可以随心所欲地添加想要的过孔呢?那位朋友可以详细地说一下吗。我非常感激你

网友A:
首先设置几种孔。setup->pad..->via  , add...

走线后,选择孔,选择种类。

网友B:
走线中可以点右键,有一项是可以切换过孔类型的。
也有modeless command,得去help里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