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8怎样接受USB信号?

楼主(2010-12-19):
最近在学USB,USB的编码采用的是

网友A:
楼主说的是avr8位单片机吧,AVR最近这几年出了几款支持USB核的单片机,包括AVR8和ARM的。USB支持越来越常见了。

大致上,这些USB都是全速12M的。要想有更高速的USB2.0支持,常选CYPRESS的芯片,不过是51内核的。

楼主:
哦,这样谢谢。我还以为是AVR8模拟的USB设备呢?

网友B:
LZ找找AVR309  那个底层是汇编写的。用WINAVR编译。  12M晶振,1.5Mb低速USB1.1  即8个时钟读1次IO引脚状态为1位数据  将位数据按NRZ不归零码整成字节,字节组合成帧,按USB协议解析帧成为需要的数据。  发送相反。

网友B:
如果只是用,那个AVR309只需要稍了解就可以用。

楼主:
恩,谢谢,好像有用AVR模拟USB的!

网友C:
用c8051f320/340  usb  也很不错的!

欢迎光临我的博客
http://yang96381.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