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定义HID的端点0传输问题

楼主:
在GET_Report里,数据准备时间可能200MS左右,PC发送GET_Report请求时,都会超时一次才获取到数据,有办法让PC端不超时吗?
这个是我写的程序,会超时

这个是别人的机子,不超时

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0-12-19):
RESULT CustomHID_Data_Setup(u8 RequestNo)
里面

  else if((Type_Recipient == (CLASS_REQUEST | INTERFACE_RECIPIENT))
        && RequestNo == GET_REPORT)
  {

        if(!USBDataPreFlag)
        {
            return USB_NOT_READY;
        }

    CopyRoutine = CustomHID_GetReport;
  }

  if (CopyRoutine == NULL)
  {
    return USB_UNSUPPORT;
  }

  pInformation->Ctrl_Info.CopyData = CopyRoutine;
  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Offset = 0;
  (*CopyRoutine)(0);
  return USB_SUCCESS;
}

楼主:
数据没准备好的时候,return USB_NOT_READY,
这样是返回NAK吗?

网友A:
数据没准备好的时候,return USB_NOT_READY,
这样是返回NAK吗?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按照我在博客中介绍的那样做(以HID的SET REPORT为例说明如何使用STM32的USB库支持控制端点0),库和硬件会自动地发送NAK;如果仍然超时,那么没有办法从设备端解决,除非你加快数据准备的速度。

网友A:
关于USB_NOT_READY的使用方法,请看我的另一篇博客:如何使用STM32的USB库支持延迟HID的GET_REPORT请求,但是这不能解决主机端超时的问题。

网友B:
今天正好在玩这个。。。 GetReport SetReport 实现的HID传输,速度还比不上中断传输,憋闷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