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电机反向电动势的影响

楼主(2010-12-19):
如图:

[localimg=502,390]1[/localimg]

当S1没被按下时,电机不工作,McuPin脚被上拉电阻拉高为高电平.
当S2被按下时,电机工作,McuPin脚被拉低,给MCU一个信号.
两只二极D0与D1,用来吸引电机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当电机负极有负的电动势时,
通过D1的地,被拉回0;
当电机负极有正的电动势时,被二极管挡住.
这种方法好吗?能否完全消除掉反向电动势对MCU的影响?或对电源的影响?

网友A:
没找到文字中所说的S2。

据原理图,D1没有什么用,除非电动机被其它原动机所拖动旋转成为发电机而产生上正下负且超过12V的电动势。

楼主:
呵呵,打错了.S2就是S1.
这种电机的转速挺快的,而且声音响
当电机停下来,它自己还是会转1S钟的时间
这种情况不会产生负压吗

网友A:
4楼:
自己判断一下电动机失电(开关断电)后由于惯性继续转动时感生电动势的方向。

网友A:
注意开关断电后电动机转速必定比开关断电前低。

网友B:
二极管直接并接到电机两端

网友C:
二极管直接并电机两端,上负下正,检测用一只NPN管加俩个电阻(也可以一只)隔离,对MCU没有冲击也没有危险

楼主:
如果突然间电机的正12V一下掉到5V左右,再抖动几下,也就是12V被拉低,抖动了一段时间,
那电机也有可能产生反向电动势??

网友D:
1,电机反电势与电源相反,
2,设转速n,电机电气常数k,电源电压E,
3,按扭断开后,D1电压为
  UD1=E-kn+Ldi/dt
4, 为抑制自感电势,应在电机两端并二极管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