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个机械位置探测电路

楼主(2010-12-19):
有两个金属筒,筒A的内径和筒B的外径相等(含公差),因此筒B可以插入筒A。

要实现的功能如下:当筒B插入筒A深度达到指定值,即某个位置C点的时候,能够给出外界1个信号,比如高电平变成低电平,或低电平变成高电平。

其它要求:插拔次数不大于1W次时,检测电路都可以正常工作(当然,越耐用越好)。
              3年内,检测电路不失效(不是时刻开启,只是当系统电源打开时,探测电路才工作,就是不能采用老化速度太快的方案)。
              筒A和筒B不带电。

请问有什么方案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谢谢!

网友A:
基本技术手段应该不少,但是你的实际情况恐怕不是一个筒子插到另一个筒子里那么简单

楼主:
可否请你列举几个思路?

网友B:
如果筒A内部允许安装固定位置的传感器,可以用定位开关,这个价格最低。

楼主:
你说的定位开关是什么?我搜了下一,出来的全是带定位按钮开关。。。

根据网络上的资料,我目前暂定方案是在套筒A上加1个弹簧顶针,后面弄1个槽型光藕检测。缺点在于弹簧顶针的前后运动距离太小。。。

网友A:
-×----------×------------------------ ==================

关于方法问题,如上图

检测点不进入筒子里面,在两个×号的位置对实际检测效果并不影响。这样,位置检测方法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但是,不了解你的工艺情况和设备工作环境,能说的就不多了。

网友C:
楼主应当说明A,B的相对移动的距离以及要求的精度,因为这个问题关键就是传感器的问题,但传感器肯定与被测量的范围与精度有关的,否则无法确定这个传感器的选择。比如,如果检测的位置可以允许+-5mm的误差,也许一个简单的光电开关,或者一个轻触按钮都能解决,如果被测距离很小,精度要求很高,可能就需要光栅尺等东西了。

网友D:
LS说的对,不然别人根本没法回答

网友E:
速度,精度,负载大小,成本要求,运行环境.....用个伺服电机带滚珠丝杠来推嘛,几个微米很容易

楼主:
该设备属于户外设备。该功能目的是,在筒B插入到指定位置前,禁止系统的某些功能开启,防止意外。
精度1mm
平时套筒A和套筒B分开,使用时,筒B才插入到筒A,插入深度约20mm。

不知道微动开关是否可行

网友F:
精度1mm  微动开关不行。

网友F:
位置 光耦  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