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cox软件更新

楼主(2010-12-19):
CoIDE更新到1.2版本。更新内容
  • [CooCox CoIDE-增强]
    • 增加:集成CoIDE用户手册。
    • 增加:浏览更多例子的功能。
    • 增强:集成寄存器助手到CoIDE。
    • 增加:支持LM3S9B96的下载和调试。
    • 增加:支持NXP:LPC11C14x301, LPC11C12x301, LPC1769
      Luminary:LM3S6911, LM3S6965, LM3S9B92
      ST:STM32F103C4, STM32F103R4, STM32F103RC, STM32F103T4, STM32F103TB, STM32F103VB, STM32F103VC, STM32F103VD, STM32F103ZC, STM32F103ZD, STM32F100RB, STM32F107RB, STM32F107RC, STM32F107VB, STM32F107VC
    • 增加:复位CPU功能。
    • 改善:先显示本地例子,再搜索网络例子。
    • 修复:导入旧工程调试配置项中适配器配置不正确的bug。
    • 修复:提示上传失败但实际却是上传成功的bug。
    • 增加:Include自动添加功能。
    • 修复:当工程名有空格时,编译的输出信息出错的bug。
    • 增加:区分CooCox官方上传组件与非CooCox官方上传的组件。
    • 增强:没有勾选组件时也能编译工程(适用于导入外部文件编译)。
    • 增强:修改汇编单步功能:根据焦点位置决定是汇编单步还是C代码单步。
    • 增加:鼠标放在例子名上时,例子的描述信息悬浮显示的功能。

楼主:
  CooCox CoFlash V1.3.0    12/17/2010
  • [CooCox CoFlash-增强]
    • 增加:支持NXP:LPC11C14x301, LPC11C12x301, LPC1769。
      Luminary:LM3S6911, LM3S6965, LM3S9B92。
      ST:STM32F103C4, STM32F103R4, STM32F103RC, STM32F103T4, STM32F103TB, STM32F103VB, STM32F103VC, STM32F103VD, STM32F103ZC, STM32F103ZD, STM32F100RB, STM32F107RB, STM32F107RC, STM32F107VB, STM32F107VC。
    • 增加:支持多算法烧写ELF。
    • 增加:flash操作后是否运行的选项。
    • 增强:GUI界面算法选择的用户体验。
    • 增加:命令行模式增加blankcheck校验。

楼主:
欢迎访问www.coocox.org 试用Coocox工具。

网友A:
hustzidong,有个问题可有良策?

假设有这样一条指令,运行在内存(非flash)中,
   ldr r0,[pc,#20]

pc+#20的地方是个32位立即数,
如果用户打开汇编窗口,在pc+#20的地方设定一个断点。
那么程序就完蛋了。

楼主:
请问是在CoIDE下么?

4# X-Hawk

楼主:
已经支持新唐M0,很快将支持新唐M051。

6# hotpower

网友A:
请问是在CoIDE下么?

4# X-Hawk
引用 楼主:

是啊。
这个原因是,RAM中的断点会做指令替换,
LDR会将替换后的指令读出来,造成程序出错。

网友B:
有机会学学

网友C:
Yes, M051  reach  US$0.3 , I will use it. Good targte to use it

网友D:
还不错的工具,应该有机会能用着

楼主:
低成本MCU+免费快速工具=>低成本产品+低开发成本+快速上市

网友A:
低成本MCU+免费快速工具=>低成本产品+低开发成本+快速上市
引用 楼主:

别光顾着宣传呀,呵呵。。4楼的问题有没解决方案?

楼主:
请将问题发到Coocox论坛上去。 能否提供出现问题完整例程?

4# X-Hawk

网友B:
启动太慢

楼主:
您使用的是什么环境? 应该不会很慢啊。

19# hotpower

楼主:
在RAM中设置断点相当于用BKPT指令替换物理地址的指令。像上面说的情况,加载到r0中的值将会被破坏。

为什么要在立即数处设置一个断点呢?

9# X-Hawk

网友A:
在RAM中设置断点相当于用BKPT指令替换物理地址的指令。像上面说的情况,加载到r0中的值将会被破坏。
为什么要在立即数处设置一个断点呢?
9# X-Hawk  ...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问题。
现实的问题就是,对于相对于PC的立即数,
    ldr r0,[pc,#20]
让用户去辨别 “能不能设定断点”,似乎太强人所难。
不了解的用户,还以为debugger或目标芯片坏掉了。
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用户都不会留意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知道仿真器的实现细节)

IDE有没办法阻止这种行为?

楼主:
我们已经找到原因了。

我们会在用户点击run/step按钮时,才处理断点。如果是step操作,则不设置断点,如果是run,就设置断点。run结束后,删除所有断点。

我们的会在下一个版本里面修正这个Bug。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22# X-Hawk

网友A:
这样对step应能解决问题,多谢23楼:D

楼主:
多谢关注Coocox !

24# X-Hawk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在RAM调试中,如果设置断点到pc+#20,该地址的内容会被改变,程序运行时如果有其他指令访问该地址,程序出错。
但实际上如果pc+#20的地址是个立即数,这个地址的内容就不是程序指令,虽然该地址位于代码区,但是程序永远不会执行到这里。这和在数据区设置断点是类似的。
通常而言,代码调试不会在这种地址设置断点。
绝大多数调试器设置这样的断点后全速运行,均会出现这个现象,但单步时可以避免。我们正在修改程序,来保证单步时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CooCox CoFlash V1.3.1    1/5/2011

  • [CooCox CoFlash-增强]
    • 增加:支持 Luminary:LM3S1968。
      ST:STM32F103R6,STM32F103RC,STM32F103T4,STM32F103T6,STM32F103TB,
      STM32F103VC,STM32F103VD,STM32F103VE,STM32F103ZC,STM32F103ZD。
      Nuvoton: M052LAN,M052ZAN,M054LAN,M054ZAN,M058LAN,M058ZAN,M0516LAN,M0516ZAN。
      EnergyMicro: EFM230F32,EFM230F64,EFM230F128。
    • 修复:STM32F100C6和STM32F103C6的算法错误。

1# hustzidong

楼主:
CooCox CoIDE V1.2.1     12/31/2010

[CooCox CoIDE-增强]
增加:支持Luminary:LM3S1968
Nuvoton:M0516LAN, M0516ZAN, M052LAN, M052ZAN, M054LAN, M054ZAN, M058LAN, M058ZAN
ST:STM32F100C6,STM32F103C6,STM32F103R6,STM32F103T6
修复: 从其他地方拷贝的工程导入无法找到烧写算法的问题。
修复:不能使用用户自定义算法擦除的bug。
修复:解决旧版本编译过的工程不能直接下载,而是要编译后下载的bug。
修复:解决1.2.0版本不编译工程,打不开调试设置的bug。
解决1.2.0不编译工程,无法擦除的bug。
解决组件修改界面,宏定义视图无法刷新出新添加芯片的bug。
解决导入工程的时候界面会卡死的bug。

网友B:
不知支持NUC100系列不,感觉就是启动过慢

网友E:
回复 网友B:
CoIDE目前支持新唐的NUC100系列,NUC120系列,NUC130系列,NUC140系列和M051系列。
需要更详细的信息可以访问:http://www.coocox.org/CN/CooCox_CoIDE.html

楼主(2011-01-24):
MDK Plugin更新

CoMDKPlugin V1.3.0      1/21/2011

  • [CoMDKPlugin-Improved]
    • Improved: support multi-algorithms program
    • Added: support compatible FTDI debugger : olimex, ICDI
    • Added: support for Luminary: LM3S1968, LM3S6911, LM3S6965, LM3S9B92
      ST: STM32F103R6, STM32F103RC, STM32F103T4, STM32F103T6,
      STM32F103VC, STM32F103VD, STM32F103VE, STM32F103ZC, STM32F103ZD,STM32F103C4, STM32F103C6,
      STM32F103R4, STM32F103TB, STM32F103VB, STM32F100RB, STM32F100C6, STM32F107RB,
      STM32F107RC, STM32F107VB, STM32F107VC
      Nuvoton: M052LAN, M052ZAN, M054LAN, M054ZAN, M058LAN, M058ZAN, M0516LAN, M0516ZAN
      NXP: LPC11C14x301, LPC11C12x301, LPC1769
      EnergyMicro: EFM230F32, EFM230F64, EFM230F128
    • Added: Option for program: run after program
    • Added: common debugger model cortex-m0 & cortex-m3 is available

1# hustzidong

网友F:
果然强大了许多,赞一个

楼主(2011-04-02):
CooCox CoIDE V1.2.3      3/16/2011
  • [CooCox CoIDE-增强]
    • 增加:支持ST:
      STM32F100C4,STM32F100C6,STM32F100C8,STM32F100CB,STM32F100R4,STM32F100R6,STM32F100R8,STM32F100RB,
      STM32F100RC,STM32F100RD,STM32F100RE,STM32F100V8,STM32F100VB,STM32F100VC,STM32F100VD,STM32F100VE,
      STM32F100ZC,STM32F100ZD,STM32F100ZE,
      STM32F101C4,STM32F101C6,STM32F101C8,STM32F101CB,STM32F101R4,STM32F101R6,STM32F101R8,STM32F101RB,
      STM32F101RC,STM32F101RD,STM32F101RE,STM32F101RF,STM32F101T4,STM32F101T6,STM32F101T8,STM32F101TB,
      STM32F101V8,STM32F101VB,STM32F101VC,STM32F101VD,STM32F101VE,STM32F101VF,STM32F101VG,STM32F101ZC,
      STM32F101ZD,STM32F101ZE
      STM32F102C4,STM32F102C6,STM32F102C8,STM32F102CB,STM32F102R4,STM32F102R6,STM32F102R8,STM32F102RB,
      STM32F103RF,STM32F103RG,STM32F103VF,STM32F103VG,STM32F103ZF,STM32F103ZG
      Energy Micro:
      EFM32G200F32,EFM32G200F64,EFM32G210F128,EFM32G230F32,EFM32G230F64,EFM32G230F128,
      EFM32G280F32,EFM32G280F64,EFM32G280F128,EFM32G290F32,EFM32G290F64,EFM32G290F128
      NXP:LPC1759,LPC1767
    • 更新:NXP厂商库更新25个组件, energy厂商库更新30个组件, stm32厂商库更新22个组件
    • 增加:NXP组件例子22个, Energy组件例子25个,STM32组件例子22个
    • 增加:添加ST的COX组件。
    • 增加:用户在IDE上登录成功后,重启IDE后不需要重新登录。
    • 增加:提交组件时,CoIDE自动生成函数列表。
    • 增加:打开文件夹做为新工程的功能。
    • 增加:编译工程时直接生成hex格式的文件。
    • 修复:CoIDE手册内容更新。
    • 修复:Lm3S811和Lm3S9B92,9B96都不能下载调试的问题。
    • 修复:Memory界面显示错误。
    • 修复:CDT编辑器能够识别工程配置时添加的include和宏定义。

楼主:
CooCox CoFlash V1.3.3    3/18/2011
  • [CooCox CoFlash-增强]
    • 增加:支持ST:
      STM32F100C4,STM32F100C6,STM32F100C8,STM32F100CB,STM32F100R4,STM32F100R6,STM32F100R8,STM32F100RB,
      STM32F100RC,STM32F100RD,STM32F100RE,STM32F100V8,STM32F100VB,STM32F100VC,STM32F100VD,STM32F100VE,
      STM32F100ZC,STM32F100ZD,STM32F100ZE,
      STM32F101C4,STM32F101C6,STM32F101C8,STM32F101CB,STM32F101R4,STM32F101R6,STM32F101R8,STM32F101RB,
      STM32F101RC,STM32F101RD,STM32F101RE,STM32F101RF,STM32F101T4,STM32F101T6,STM32F101T8,STM32F101TB,
      STM32F101V8,STM32F101VB,STM32F101VC,STM32F101VD,STM32F101VE,STM32F101VF,STM32F101VG,STM32F101ZC,
      STM32F101ZD,STM32F101ZE
      STM32F102C4,STM32F102C6,STM32F102C8,STM32F102CB,STM32F102R4,STM32F102R6,STM32F102R8,STM32F102RB,
      STM32F103RF,STM32F103RG,STM32F103VF,STM32F103VG,STM32F103ZF,STM32F103ZG
      Energy Micro:
      EFM32G200F32,EFM32G200F64,EFM32G210F128,EFM32G230F32,EFM32G230F64,EFM32G230F128,
      EFM32G280F32,EFM32G280F64,EFM32G280F128,EFM32G290F32,EFM32G290F64,EFM32G290F128
      NXP:LPC1759,LPC1767
    • 修复:Lm3S811和Lm3S9B92,9B96都不能下载调试的问题。

楼主:
谢谢支持! 有任何相关技术问题都可以到Coocox论坛提问。

35# FVJFIFE

楼主:
好久没有更新CoOS了,这次主要是修正几个Bug,后续会添加一些针对M0和M3的新特色。

CooCox CoOS V1.1.4      4/20/2011

  • [CooCox CoOS-问题的解决]
    • 修正:在创建任务的函数中,用户设置堆栈的大小和时间片的大小等数值超出范围时,系统出错的bug。
    • 修正:修改信号量使能错位的问题,使能错位的bug。
    • 修正:CoPEND类函数关于加锁不完整导致一些全局变量没有保护的bug。
    • 修正:NULL、TRUE、FALSE等常量宏定义与其他厂商库中的相关变量定义冲突的bug

楼主:
Colink plugin for MDK V1.3.1      4/21/2011
  • [Colink plugin-增强]
    • 增加:支持ST:
      STM32F100C4,STM32F100C6,STM32F100C8,STM32F100CB,STM32F100R4,STM32F100R6,STM32F100R8,STM32F100RB,
      STM32F100RC,STM32F100RD,STM32F100RE,STM32F100V8,STM32F100VB,STM32F100VC,STM32F100VD,STM32F100VE,
      STM32F100ZC,STM32F100ZD,STM32F100ZE,
      STM32F101C4,STM32F101C6,STM32F101C8,STM32F101CB,STM32F101R4,STM32F101R6,STM32F101R8,STM32F101RB,
      STM32F101RC,STM32F101RD,STM32F101RE,STM32F101RF,STM32F101T4,STM32F101T6,STM32F101T8,STM32F101TB,
      STM32F101V8,STM32F101VB,STM32F101VC,STM32F101VD,STM32F101VE,STM32F101VF,STM32F101VG,STM32F101ZC,
      STM32F101ZD,STM32F101ZE
      STM32F102C4,STM32F102C6,STM32F102C8,STM32F102CB,STM32F102R4,STM32F102R6,STM32F102R8,STM32F102RB,
      STM32F103RF,STM32F103RG,STM32F103VF,STM32F103VG,STM32F103ZF,STM32F103ZG,
      STM32F105R8,STM32F105RB,STM32F105RC,STM32F105V8,STM32F105VB,STM32F105VC
      Energy:
      EFM32G200F16,EFM32G200F32,EFM32G200F64,EFM32G210F128,EFM32G230F32,EFM32G230F64,EFM32G230F128,
      EFM32G280F32,EFM32G280F64,EFM32G280F128,EFM32G290F32,EFM32G290F64,EFM32G290F128
      NXP:
      LPC1224x101, LPC1224x121, LPC1225x301, LPC1225x321, LPC1226x301, LPC1227x301, LPC1759, LPC1767
    • 修复:大文件烧写失败的bug。
    • 修复:Luminary部分芯片不能下载和调试的bug
    • 修复:SAM3U和LPC17xx的部分RAM地址无法读写问题。
    • 增加:添加速度分析功能。
    • 增加:添加校验选项。(Nuvoton的芯片暂不支持)
    • 增强:提高下载和调试速度。

网友G:
更新的很好

网友E:
CoIDE更新到1.2.4
下载地址:http://www.coocox.org/Tools/CoIDE-1.2.4.exe
CooCox CoIDE V1.2.4      4/29/2011

  • [CooCox CoIDE-增强]
    • 增加:支持NGX,picoJTAG和KT-Link调试器
    • 增加:添加例子到工程中时,采用C语法解析树分析例子文件,提高正确率
    • 修复:CoIDE的workspace路径不能用户设定的bug
    • 修复:取消CoIDE正在生成帮助文档,关闭CoIDE后,CoIDE启动不了的bug
    • 修复:在某些机器上ST的芯片显示不全的bug
    • 修复:用户不能下载或调试luminary的芯片的bug
    • 修复:SAM3U和LPC17xx系列芯片部分RAM地址不能读写的bug

楼主(2011-05-04):
thanks, 月影2006:)

网友E(2011-06-12):
CooCox CoFlash V1.3.4    5/20/2011

[CooCox CoFlash-增强]
增加:支持 NXP:
LPC1224x101,LPC1224x121,LPC1224x201,LPC1224x221,LPC1225x301,LPC1225x321,LPC1226x301,LPC1227x301

增加:支持新的调试器: NGX,PicoJTAG和KT-Link
增加:支持新唐原版Nu-link(最新版本的)
修改:厂商名称由Luminary改成TI

网友E:
CoIARPlugin V1.2.1      6/3/2011

[CoIARPlugin-增强]
增加:支持新的调试器: NGX,PicoJTAG和KT-Link
增加:支持ST:
STM32F100C4,STM32F100C6,STM32F100C8,STM32F100CB,STM32F100R4,STM32F100R6,STM32F100R8,STM32F100RB,
STM32F100RC,STM32F100RD,STM32F100RE,STM32F100V8,STM32F100VB,STM32F100VC,STM32F100VD,STM32F100VE,
STM32F100ZC,STM32F100ZD,STM32F100ZE,
STM32F101C4,STM32F101C6,STM32F101C8,STM32F101CB,STM32F101R4,STM32F101R6,STM32F101R8,STM32F101RB,
STM32F101RC,STM32F101RD,STM32F101RE,STM32F101RF,STM32F101T4,STM32F101T6,STM32F101T8,STM32F101TB,
STM32F101V8,STM32F101VB,STM32F101VC,STM32F101VD,STM32F101VE,STM32F101VF,STM32F101VG,STM32F101ZC,
STM32F101ZD,STM32F101ZE
STM32F102C4,STM32F102C6,STM32F102C8,STM32F102CB,STM32F102R4,STM32F102R6,STM32F102R8,STM32F102RB,
STM32F103RF,STM32F103RG,STM32F103VF,STM32F103VG,STM32F103ZF,STM32F103ZG,
STM32F105R8,STM32F105RB,STM32F105RC,STM32F105V8,STM32F105VB,STM32F105VC
Energy:
EFM32G200F16,EFM32G200F32,EFM32G200F64,EFM32G210F128,EFM32G230F32,EFM32G230F64,EFM32G230F128,
EFM32G280F32,EFM32G280F64,EFM32G280F128,EFM32G290F32,EFM32G290F64,EFM32G290F128
NXP:
LPC1224x101, LPC1224x121, LPC1225x301, LPC1225x321, LPC1226x301, LPC1227x301, LPC1759, LPC1767
修复:TI部分芯片不能下载和调试的bug
修复:SAM3U和LPC17xx的部分RAM地址无法读写问题。
修改:厂商名称由Luminary改成TI
修改:删除Nulink(CoIDE和CoFlash已经或者将要支持原版Nulink)

网友H:
thanks, 月影2006

网友E:
CooCox CoFlash V1.3.5    6/25/2011

[CooCox CoFlash-增强]
增加:支持新增芯片TI: LM3S2110,LM3S2276,LM3S2776,LM3S2965,LM3S2B93,LM3S3748,LM3S3W26,LM3S5749,LM3S5B91
LM3S6432,LM3S6537,LM3S6610,LM3S6918,LM3S8971,LM3S9792,LM3S9B90,LM3S9L97
NXP:LPC1763
增加:支持Amontec JTAGKey(FTDI兼容性设备)

网友E(2011-07-25):
CoIARPlugin V1.2.2      7/15/2011

•[CoIARPlugin-增强]
◦增加:支持TI:LM3S1918, LM3S2110, LM3S2276, LM3S2965, LM3S2B93, LM3S3748, LM3S3W26, LM3S5749, LM3S5B91,
LM3S6432, LM3S6610, LM3S6918, LM3S8971, LM3S9792, LM3S9B90, LM3S9L97
NXP: LPC1763
◦增加:支持FTDI调试器:Amontec JTAGkey
◦修复:在Win 7下使用时,如果不以管理员身份运行IAR,RDI的设置不能够保存的bug

网友E:
CooCox又更新了软件了:
这回更新的是CoFlash,现在又支持了Nu-Link-pro,ST-Link,OpenJTAG等等,欢迎访问www.coocox.org/CN 下载。

CoFlash更新历史:http://www.coocox.com/CN/CoFlashGuide/CoFlashUpdates.htm

网友I:
编译不支持 Os 优化
软件仿真好象有问题

网友I:
我用 STM32, 编译自动生成的 BIN 文件好庞大!

网友J(2015-06-26):
Coocox原来2010年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