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可控硅控制日光灯镇流器

楼主(2010-12-19):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开机电流大

烫都来勿及烫哦,哈哈

多半为耐压不够.
耐压要足够大(1600V)可以的.要选感性负载可控硅.

网友B:
日光灯镇流器?

电感式镇流器的话必然烧可控硅,想想电感的续流能量有多大;
电子镇流器的话,也不适合用可控硅调光

网友C:
启辉器短接时,镇流器的电流不到额定电流的2倍,应是过压损坏。
原则上镇流器电流过零时自然关断,但可控硅有一个最小维持电流,还是会有比较高的感应电动势。

网友D:
开机因为负电感效应导致过冲电压很高,瞬间就能干掉你的SCR.

网友A:
镇流器有两个作用:一是限制流,给灯管合适的工作电压和电流,维持灯管的点亮工作;二是电路的电流突然变化时,产生一个瞬间反电动势,用此功能来击穿灯管中的气体,使灯启亮。
      启辉器:见图当电流接通后,在L-N二端加上的电源电压不足以使荧光灯启亮,这时电源电压全部加在辉光启动器的二端金属片上,充惰性气体的小玻璃泡起辉电压在140伏左右,所以在220V电源电压下很容易产生辉光式放电。
      辉光放电电流加热了双金属片,使双金属片改变形状与固定片接通。这时候电源,电感镇流器、启动器与灯丝构成一个回路,灯丝通后发热,形成荧光灯的阴极预热,时间约0.5-2.0s。
      当小玻璃泡内二端金属片接通后,失去电压,辉光放电现象随之消失,金属片开始冷却。于是很短一段时间后,双金属**回复原位,使电路断开。
      由于电路串联了一个电感,在电路突然切断电源时,电感二端会产生一个很高的反电势脉冲,脉冲电压高达600-1500伏,持续时间约1ms左右。已被预热的荧光灯二电极之间受到如此高的电压冲击,A、D间放电,使荧光灯点亮。

不同材料,工艺的镇流器反电势不一样,所以你必须选1600v以上的可控硅才行.

网友E:
还是电感式的镇流器占半壁江山?

网友F(2013-10-04):
说起来电子镇流器优点很多,体积小、重量轻、但就是容易坏,我注意了一下,很多节能灯的损坏很大比例是电子镇流器损坏,可是看看老式的,电感镇流器损坏的很少,一个镇流器往往可以陪伴几十、上百或更多的灯管,寿命极长,而电子镇流器,有的连一个灯管都陪伴不下来,真是悲剧,其原因是电压高,元器件娇气,尤其是电解电容和三极管容易坏,国内的产品往往低成本,电路简单,保护电路不理想,损坏率高,产生了大量的电子垃圾。也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LED新式灯也需要电子元器件陪伴,需要恒流,但愿不出现节能灯镇流器的悲剧,我国人多用量大,自然 高质量省的就多,低质量产生的垃圾就多。但愿都是高质量、高可靠的,能像电感镇流器一样的长寿、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