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封装与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12-19):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到P型MOSFET做负载开关,负载(无刷直流电机)电压是24V的,正常工作时电流在0.5~2A,用5V单片机驱动。找了半天,发现用P+N组合的管子比较方便,但是贴片型的封装比较大的是SO-8的,感觉SO-8的管脚还是有点小,不知道长期驱动2A的电流会不会发热比较厉害。

好久没有做模拟方面的电路了,当菜鸟向大家请教一下,用SO-8的P+N Complementary的MOSFET驱动2A的电路,长期使用有没有发热的问题。

我初步打算选用Fairchild的FDS4559,Alpha&Omega的AO4611,AO4612等

网友A:
;P

“ 当菜鸟向大家请教一下 ”

呵呵,不谦虚。

网友A:
王老 帮俺去看看俺的问题贴。

网友A:
我没太明白

怎么说的对了? 怎么修改电路?

楼主:
老王,你说的开关状态没有问题,有点模糊。
因为P+N的MOS管可以做负载开关,也可以做H桥。你说的开关状态是指恒定的开或者关两种状态呢,还是指开关电源电路中的MOS关在一定频率下的开关动作这种状态呢?

我平时喜欢放一点余量,看到SO-8的管脚,总感觉很细,还是有点担心走2A的电流会发热,呵呵。

网友B:
引脚没问题,要担心的是MOS本身的功耗
内部能负载这个电流,厂家是不会做低一个级别的封装的

楼主:
引脚没问题,要担心的是MOS本身的功耗
内部能负载这个电流,厂家是不会做低一个级别的封装的
引用 网友B:

哦,那还好,我仅用P部分来做单纯的负载开关,只有导通损耗。Vgs=12v左右,因此,压降很小。

网友C:
管脚的载流能力是没问题的,但要注意导通程度,免得过热。

网友D:
电压用24V,驱动用5V?如果没有其他的电平变换电路,只怕你的P MOS一直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单片机驱动N管然后接P管G级,当然用电阻分了一下压,防止P管Vgs超过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