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句,测量的精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19):
经常看到大家在哪里说,这个电路测量的精度要到多少多少位,八位呀,十位呀
小弟不才,问一下,这个多少位的精度是什么意思?
小数点后面多少位嘛?
如果是小数点后多少位的话,那八位的精度就是0.00000001了,就相当于10n了
是这样的吗?
希望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o

8位代表的是 2的8次方。

网友A:
万用表 上说的4位半  是指:最大显示量程1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2的8次方,256?
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嘛?

楼主:
万用表 上说的4位半  是指:最大显示量程19999
引用 网友A:

4位半,2的4次方,16呀
19999是什么?
大侠指点一下哟

网友A:
别大侠,我菜鸟

万用表说的4位半或者5位半精度, 是指的  最大显示量程是19999或者199999

2的8次方=256;  就是5V 的带宽最小识别精度是5V/256

楼主:
别大侠,我菜鸟

万用表说的4位半或者5位半精度, 是指的  最大显示量程是19999或者199999

2的8次方=256;  就是5V 的带宽最小识别精度是5V/256
引用 网友A:

5V/256=0.0195?
是这个意思吗?
万用表那个,还是不是很明白,19999,难道是2*10^4-1=19999?

(兄弟,就是看到你那边问的测量不线性问题,我才来问的你说的那个八位精度是什么意思的
哈哈)

网友B:
这里说的8位,是二进制的8位。
三位半或四位半(还有三又四分之三位等等),是十进制的。
二者不可混淆。

网友C:
唉~
“电路测量的精度要到多少多少位”是指ADC的位数,ADC是二进制的,所以是指二进制位数。
而“万用表的位数”是指万用表可以显示几个八段数字,比如只有3个数码管,则最大只能显示0~999,那就是3位的;像常用的万用表,最大能够显示±1999,实际上前面就多一个数码管,但这个数码管并不能显示0~9,而只能显示符号和1,这是不完全的1位数字,所以只能算半位。所以常用的“最大能够显示±1999”的万用表是3位半的。

很明显,上面两种话题中的位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只二进制位数,后者是给人看的十进制数码管位数。请不要搞混了。

对于3位半万用表,考虑正负符号需要至少12bit的ADC才能不损失精度(即每个数字都是真是有效的而不是插值出来的)
对于6位半表(很贵很贵滴说),则需要至少22bit的ADC。而实际上这么高精度的ADC的话干扰、噪声已经很难处理了,而要想末位数字不乱跳动的话至少得使用更高位数(bit)的ADC,然后丢弃低x位。
——实际工程上用24bitADC都很难做到6位半表末位不跳动的

网友C:
最后,还要明白“测量的精度”和ADC的位数、和能显示的分辨率完全是不同的概念,不能等同!!!

楼主:
哦,原来如此,感谢XWJ大侠

网友A:
:lol
还是高手能解释清楚

网友D:
多少位应该是分辨率,不应该是精度,精度应该用百分数表示吧,应该反应测量的准确程度,一个16位分辨率的AD的测量精度就一定比14位分辨率的AD测量精度高吗?

网友E:
路过: 现在不提"精度",提"不确定度",指偏离"真值"的程度.

网友E:
所以,如果24bit的AC,要求的外部基准是2.500V,你拿一个431来,那它的不确定度可能还不如16位的ADS1110来得好.

网友E:
补充一下:不接成可变基准使用时,TL431的初始输出电压2.48V左右. 精度在1~0.5%,温漂在300ppm,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能这么说.用TL431稳定性上会差点,但也没那么离谱.看使用环境的要求,如果是实验室环境,TL431就是噪声大点.温度漂移基本无影响.
16位毕竟只有16位的分辨率.有时系统需要是分辨率而不是精度.

网友G:
经常看到大家在哪里说,这个电路测量的精度要到多少多少位,八位呀,十位呀

不管是二进制还是十进制,讲到“位”都是指分辨力,而不是指精度。

分辨力和分辨率不是相同的概念。分辨率指的是数字最小变化时的物理物理量大小,分辨力不太强调数字与物理量的关系,但总是用数字长度来显示它的“水平”。

一般说的精度是这样的意思:
精度是反映仪表误差大小的术语。
  δ=(△max)/(Аmax)×100% (δ为精度等级;△max为最大测量误差;Аmax为仪表量程。)

  仪表的等级有:0.05,0.1,0.2,0.5,1.0,1.5,2.5,5。

网友:
测量精度,我都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了.也没太搞清楚.其实它是个综合指标.
通常指准确度,还有所谓的复现性和稳定性.我们一般说仪表的精度就是指对标准的偏离程度,但是,标准或基准也是有变化的,尽管很小.
世界上最高精度的是直流电桥,可以到10位.用于标准测量的.

楼主:
感激大家的热情
让我学到了好多东西

网友H:
测量原理告诉我们:真值不可得!只可以无限逼近。
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通常使用AD转换器,衡量AD转换器的精度和分辨力,通常用AD转换器数字输出的位数表示,位数越多,表示分辨力和精度相对越高。注意,此时的位数是2进制!
数字表的显示数据是已经经过2~10进制转换后的、符合我们通常阅读习惯的数字,和前述分辨力不是一个内涵,注意区分。否则不容易理解地。
位数多不一定测量精度就高,还与外围电路相关。最终标识出不同等级的测量仪表有效精度是不一样地,19楼已经说清楚了,不再赘言。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