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 采样时间 与转换时间?

楼主(2010-12-19):
1、 ”ADC的采样时间 应该大于 AD 的转换时间“  这句话没有错吧?

STM32 的ADC 每个通道的 采样时间可以通过采用时间寄存器ADC_SMPR1和 ADC_SMPR2设置 1.5,7.5,.....,239.5 这几个固定的采样时间值;

问题是: 假如采样时间选择为1.5 时钟周期; ADC时钟设置为14MHz;

那 单纯的转换时间是多少呢?

TCONV = 采样时间+ 12.5个周期   ;  这个公式中,TCONV  是总的转换时间(包括了采样时间);

那12.5 是什么? 是单纯的转换时间吗?

如果是这样,采样时间久小于转换时间了,是不是与最开始那句话矛盾了吗 ?

另外根据这个公式,只要采样时间选择>12.5 的才保证采样时间>转换时间,那1.5,7.5还有什么意义呢?

2、假如: 采集20HZ 的信号,设置ADC的时钟 14MHz,采样时间设置为1.5, 这样总得转换时间为 1us ; 这样设置是够合适?

此时的采样频率=(14*1000 000)/1.5  远大于 20Hz, 而采样定理要求采样频率大于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即可, 这样远大于2倍的采样速率是否合适?

网友A:
1)是
2)根据你列出的公式可以算出来。
3)说说你的"采样定理的要求"是什么?

楼主:
感谢城主

1、对与第2个问题: 17.1us = TCONV = (SampleTime + 12.5)/ AD时钟频率 ; 只要设置好

只采样时间寄存器和ADC的时钟 这个参数的关系,就可得出17.1 us 吧?

2、第三个问题 上面描述的有点乱,重新想了一下:

采样定理:采样频率至少大于信号最大频率的2倍。(一般取 5-10倍)

根据公式:TCONV = 采样时间+ 12.5个ADC周期 ;假设采样寄存器设置为:239.5;

则:TCONV = 252 * AD时钟周期 = 252 /  AD时钟频率

则:信号的采样频率 = 1/TCONV = AD 时钟频率 / 252 ;

根据这个公式,结合ADC时钟频率范围可得出信号的最低采样频率为:0.6M / 252 = 2380 Hz ;

(这种情况下,ADC的速度是最低的,应用中AD的时钟根据ADC的分频系数,选择的肯定比0.6MHz大);

问题是: 对与1个小信号,比如最高频率为40 Hz的信号, 其采样频率按照采样定理 5-10 的范围,

            这怎么选择呢?    超过这个范围多少才算不影响信号呢?

比如采用 7MHz  的AD 时钟,这时的信号采样频率 = 27778Hz ;这个采样频率是否合适?

网友A:
采样定理:采样频率至少大于信号最大频率的2倍。(一般取 5-10倍)

5-10倍不是描述的上限,谁也没有限制取更高的采样频率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没有限制,就是不知道 采样频率高于信号很多倍,是否对信号有影响    不了解~~

网友B(2016-05-25):
引用 楼主:
4# 香水城
确实没有限制,就是不知道 采样频率高于信号很多倍,是否对信号有影响    不了解~~ ...

一般来说采样频率越高,噪声越高

网友C:
概念理解的有些偏颇吧,采样率和采样时间不是一个概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