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T123和74HC123的区别

楼主(2010-12-19):
74HCT123和74HC123的区别有区别吗?有哪些芯片代替74HCT123

网友A:
输入高低电平范围不同。74HCT兼容TTL电平,74HC不兼容而为CMOS电平。

楼主:
有哪些芯片代替74HCT123,因为74HCT123不好买

网友B:
看前级的输出是什么电平,如果是CMOS的,用HC123即可,选择元件不要机械的看型号,要弄明白为什么。

网友C:
实际上,用HCT系列芯片的场合,往往是使用它的Level shift的功能,因为它的输入端可以兼容3.3V系统,而输出端接5V系统。相反的是LVC系列芯片,输入端可以兼容5V系统,输出端接3.3V系统(如果是三态输出,也可以兼容5V系统)。

关于芯片替代,74系列已经标准化,可以找不同的厂家的产品互相替代,如果74HCT不好找,也可以考虑54HCT系列,另外如果不使用RESET脚触发的话,也可以用74HCT423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