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问题-为什么程序会停下

楼主(2010-12-19):
本人菜鸟,用AT的89C51,写了流水灯程序,和数码管显示程序,都很简单 就是数码管,显示0,1,2,。。。。到0 在循环,可是程序会随机的停下,流水等也是,每次停的时候很随机,不知道为什么!  是电源的问题吗 我用的三节南孚电池。请高手赐教!
数码管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void dele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 (j=0;j<ms;j++)

{

for (i=0;i<125;i++);

}
}

void main()

{

while (1)

{

P1=0xc0;       // 显示0

deley(1000);

P1=0xf9;       //显示1

deley(1000);

P1=0xa4;       //显示2

deley(1000);

P1=0xb0;      //显示3

deley(1000);

P1=0x99;       //显示4

deley(1000);

P1=0x92;        //显示5

deley(1000);

P1=0x82;         //显示6

deley(1000);

P1=0xf8;        //显示7

deley(1000);

P1=0x80;        //显示8

deley(1000);

P1=0x90;        //显示9

deley(1000);

}

}

楼主:
难道是晶振的问题 ?  复位电路的问题?  我还真是不知道了!请教高手啊!!

网友A:
了好电路图也放上来

网友B:
程序倒是很简单~
可以查查硬件

楼主:
自己顶 附图片 我还真想搞明白是为什么

楼主:
这一停到8上  真是怪了